温湿度传感器
有关20-50度 恒温控制?

楼主(2005-11-22):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有关温度控制的电路。要求测温范围不宽 20-50度 测量的精度要求是0。5度 基本上应该是属于恒温箱那类的控制电路。 由于另一个电路需要在一个恒温的环境中运行,所以需要做一个这样的电路。希望大家能给些意见。原来我也用LM35做过一个温度控制的试验,就是利用放大电路+比较器实现的。但达不到我现在的要求精度。我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是需要和单片机相连的。比方DS18B20。能否用纯电路做出来?谢谢大家了先~~希望能得到一些启发。^_^

网友A:
DS1620?DS1621?好象行。

楼主:
^_^谢谢回复。我就是不想用此类需要和单片机相连的传感器。我再想想。。

网友B:
单纯用硬件的方法实现20---50度范围,精度0.5,假如对过度时间,超调量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话,重点考虑传感器的线性度,以及传感器长期稳定性,以及信号处理部分的长期稳定性,具体实现方式可根据负载来取舍。

网友C:
AD590。
精度不仅是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我对过渡的时间及超调量没有太高的要求。可以在一段时间后让温度稳定在一个温度点。以后温度有所改变,可以控制在恒温环境下就可以了。^_^ 不知道什么样的传感器可以做到呢?搜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有很多说PT100或CU50之类的,还有DS18B20。 如果纯电路难以实现。则得重新考虑用单片机。TO 周公,虽然精度不仅仅是传感器的问题。但是如果要达到一个0。5度的控制精度,传感器本身的测量精度都没有0。5度高的话,应该是不能实现的吧?^_^ 大家多多发表自己的见解~~^_^谢谢大家回帖!!

网友:
你试试用PLC+湿度传感器来控制,我知道National的PLC有一款能做这一点。

网友C:
‘达到一个0。5度的控制精度,传感器本身的测量精度都没有0。5度高的话,’应该是能实现的。只要重复性好就可以,当然标定麻烦些。
先前有过讨论。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接选一个0.1精度的传感器来做设计比较好。

网友D:
见下面电路: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IOAsm/08.htm
运放放大倍数,桥电阻都可调.
A/BJR1:桥电阻=(测量量程对映最小电阻+测量量程对映最大电阻)/2
dltR:最大电阻差值=(测量量程对映最大电阻-测量量程对映最小电阻)/2
FAICom 模拟量输入公用功能块 运放放大倍数调节电阻GR的计算:
G:放大倍数=2000/dltRt
JGR:运放放大倍数调节电阻>50000/(放大倍数G - 1)

楼主:
to tiasky.com:你介绍的那个网站我进去看了的。^_^但是还不是很清楚那个模块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能不能详细地介绍一下?

网友E:
你直接用某款比较高档的温控表去控制就是了,何必设计呀,实验呀

网友F:
我曾造一工程,是替某大学模仿人体温,30多度左右,用宇电AI708,可控硅移相控温,配A級PT100,可达到0.5度的控制精度,但很可笑,PT100是宇电温控的双倍价。

网友D:
主要用电桥法测热电阻原理
见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IOAsm/01.htm
最下面图
JR1可根据用户的测量量程调整.
对由电桥产生的小电压Vin要放大,即要调整运放的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