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PLC坏了,还是什么呢,请高手相助

楼主(2005-11-22):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公司有台机器,每次初始化的时候,马达总回在原点的时候多走点,回不到原点,每次都是这样,换了一个控制箱就好了,请问各位大师是否是PLC出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那PLC是基恩士的KV-700的!是不是解决的办法呢,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只能回答“不知道”。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回零的动作,才有可能分析故障。

网友B:
用什么控制回原点的,用两次检测吗?
还是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