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讯—调制解调器(MODEM)之二

楼主(2005-11-22):
一、远距离通信  下面第1和第2中情况是属于远距离通信(传输距离大于15m的通信)的例子,故一般要加调制解调器MODEM,因此使用的信号线较多。注意:在以下各图中,DTE信号为RS-232-C信号,DTE与计算机间的电平转换电路未画出。 1、采用Modem(DCE)和电话网通信时的信号连接: 若在双方MODEM之间采用普通电话交换线进行通信,除了需要2~8号信号线外还要增加RI(22号)和DTR(20号)两个信号线进行联络,如图1所示。
图1 DSR、DTR:数传机(DCE)准备好、数据终端(DTE)准备好,只表示设备本身可用。 首先,通过电话机拔号呼叫对方,电话交换台向对方发出拔号呼叫信号,当对方DCE收到该信号后,使RI(振铃信号)有效,通知DTE,已被呼叫。当对方“摘机”后,两方建立了通信链路。 若计算机要发送数据至对方,首先通过接口电路(DTE)发出RTS(请求发送)信号。此时,若DCE(Modem)允许传送,则向DTE回答CTS(允许发送)信号。一般可直接将RTS/CTS接高电平,即只要通信链路已建立,就可传送信号。(RTS/CTS可只用于半双工系统中作发送方式和接收方式的切换。 当DTE获得CTS信号后,通过TXD线向DCE发出串行信号,DCE(Modem)将这些数字信号调制成模拟信号(又称载波信号),传向对方。 计算机向DTE“数据输出寄存器”传送新的数据前,应检查Modem状态和数据输出寄存器为空。当对方的DCE收到载波信号后,向对方的DTE发出DCD信号(数据载波检出),通知其DTE准备接收,同时,将载波信号解调为数据信号,从RXD线上送给DTE,DTE通过串行接收移位寄存器对接收到的位流进行移位,当收到1个字符的全部位流后,把该字符的数据位送到数据输入寄存器,CPU可以从数据输入寄存器读取字符。 2、采用专用电话线通信:在通信双方的MODEM之间采用电话线进行通信,则只要使用2~8号信号线进行联络与控制。不需要电话机、振铃信号RI和DTR信号,其信号线的连接如图2那样。
图2 二、近距离通信:  当通信距离较近时,可不需要Modem,通信双方可以直接连接,这种情况下,只需使用少数几根信号线。最简单的情况,在通信中根本不需要RS-232C的控制联络信号,只需三根线(发送线、接收线、信号地线)便可实现全双工异步串行通信,即是这里要讨论的第一种情况。 无Modem时,最大通信距离按如下方式计算: RS-232C标准规定:当误码率小于4%时,要求导线的电容值应小于2500PF。对于普通导线,其电容值约为170PF/M。则允许距离L=2500PF/(170PF/M)=15M 这一距离的计算,是偏于保守的,实际应用中,当使用9600bps,普通双绞屏蔽线时,距离可达30~35米。 1、零Modem 的最简连线(3线制)
图3是零MODEM方式的最简单连接(即三线连接),图中的2号线与3号线交叉连接是因为在直连方式时,把通信双方都当作数据终端设备看待,双方都可发也可收。在这种方式下,通信双方的任何一方,只要请求发送RTS有效和数据终端准备好DTR有效就能开始发送和接收。 图3 (1)RTS与CTS互联:只要请求发送,立即得到允许 (2)DTR与DSR互联:只要本端准备好,认为本端立即可以接收(DSR、数传机准备好)。 2、零Modem标准连接: 如果想在直接连接时,而又考虑到RS-232C的联络控制信号,则采用零MODEM方式的标准连接方法,其通信双方信号线安排如下1-2-3-4-5顺序所演示的那样。 无Modem的标准联线(7线制)如图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RS-232C接口标准定义的所有信号线都用到了,并且是按照DTE和DCE之间信息交换协议的要求进行连接的,只不过是把DTE自己发出的信号线送过来,当作对方DCE发来的信号,因此,又把这种连接称为双叉环回接口。 双方的握手信号关系如下(注:甲方乙方并未在图中标出):
(1)当甲方的DTE准备好,发出DTR信号,该信号直接联至乙方的RI(振铃信号)和DSR(数传机准备好)。即只要甲方准备好,乙方立即产生呼叫(RI)有效,并同时准备好(DSR)。尽管此时乙方并不存在DCE(数传机)。 (2)甲方的RTS和CTS相连,并与乙方的DCD互连。即:一旦甲方请求发送(RTS),便立即得到允许(CTS),同时,使乙方的DCD有效,即检测到载波信号。 (3)甲方的TXD与乙方的RXD相连,一发一收。   1 感谢网友上传!

网友A(2006-01-01):
解我燃眉之急啊!

网友B(2006-07-22):
有一难题,用西门子S7-400PLC,通过硬MODEM,和计算机远距离通讯,硬MODEM只能用回西门子公司产品,不能用国产代替,国产的两个硬MODEM之间已联系上,但PLC数据不能采集,不知何固,请高手指点。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国产哪家厂商的MODEM?
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

曹烨
***************************************
山蓝迪北京办事处
电话:010-68458028
手机:13810322526
网址:http://www.land-comm.com

网友B:
使用的是网联科技的两台工业级MODEM,MODEM之间用两芯电话线连接,设置好后,MODEM之间能连接上。连接方式为:PLC-编程电缆-MODEN--电话线---MODEN-监控计算机。用回西门子产品没问题,改用国产不能读取数据,不知何故。

网友C:
那应该是编程电缆和MODEN有握手. 激情如火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