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缆怎么驳接

楼主(2005-11-22):
我现在要加长240MM2的单芯,怎么接法呢??

网友A:
冷压接铜套。。电器商店有买。。

网友B:
办法很多.要根据实际环境情况.冷压接铜套灌锡.热缩.防水处理.可以.

网友C:
用端子冷压后用螺丝接,不过绝缘一定要处理好,如果是在户外最好在卖一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