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能表会反转吗?

楼主(2005-11-22):
请问各位大侠:如果负载是电焊机,电能表会不会出现反转现象?

网友A:
电表是正确接法的话,又不改线的话,只有线路出现反向电流时电表才会反转,可以问一下电焊机在公做事是否会出现反向电流,(反向电流是指与电压相关)

网友B(2006-04-08):
我怎么想不通,它在什么情况下会反转呢.电焊机应该是一种感性负载呀,那样的话,它也不以能反转呀

网友C:
电流太大,电表的电流线圈磁饱和了,所以

网友D:
接线正确,电表正常,应该不会,但特殊情况很微小暂时的反转有可能.

网友E:
电能表通过互感器在接错线的情况下会反转,特别是接电焊机,与电焊机的功率因数有关,可能是焊接时正转,待机时反转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但是就是不用互感器而直接也会反转,反转的不是两块表,而是没有接线的那一块.

网友G:
2相时用一个电度表会

网友H:
电焊机其实也就是个变压器,里头大线圈在从带负载到空载的瞬间,线圈必定会产生反向感应电势,电度表反转就不希奇啦

网友I:
现在都换成数字的了,家庭电表很难有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