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00变频器如何用面板启动电机

楼主(2005-11-22):
我应用的几十台伦茨变频器均是由端子控制,前几天有个朋友问我如何用面板启动电机,我答不上来。
看看说明书也没有,不知哪位朋友能够帮帮忙

网友A:
请电0571-88820936,88829567找裘工, 面板控制的参数设定

网友B:
在参数C001设置:
0、端子8给定
  端子控制
  面板设置参数
1、面板给定
  端字控制
  面板设置参数
2、端子给定
  端字控制
  LECOM设置参数
  3全部有LECOM设置
有问题联系13793662356孙

楼主:
没有面板控制
只有面板给定频率

网友C:
在c001里选择0或者1都能够通过面板和端子控制.前提是20和28短接.调试插上面板即可.交流13528155160

网友D(2016-06-05):
引用 网友C:
在c001里选择0或者1都能够通过面板和端子控制.前提...

你好,我有一台变频器一通电就显示OFF,短接20/28端子也不用,大侠麻烦你了

网友:
红安源 在c001里选择0或者1都能够通过面板和端子控制.前提... 内容的回复!

网友E(2018-10-09):
C001设为1。7,39短接。20,28,短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