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系统组网咨询(新手紧急请教)

楼主(2005-11-22):
有三套已经完整独立运行的PLC系统(CPU模块支持Profibus-DP),想把它们的操作集中到调度室,调度室的设想是通过三个支持Profibus-DP的HMI(触摸屏)分别代替原来的按钮等,再用一台上位机用Wincc实现三套系统的集中监控,用Profibus-DP组网,这种想法可行吗,因为好像Profibus-DP只能有一个主站,而在这种方式下,HMI应该是主站吧,是否WinCC是通过三个HMI来监控的,通讯应该是Profibus-FMS,新手不懂,方案很急,请各位高手指教,应该怎样实现,是否还要修改原三套PLC的程序。 loden转载

楼主:
1.我认为采用工业以太网,这种方案好但是价格很贵;
2.采用DP/DP实现PLC主站之间的数据交换,然后通过一个与WINCC交换数据,不足是数据量有限;
3.PLC之间实现主从配置;
也请大家给出更合理的建议

网友A:
全部转换成MODBUS TCP,走工业以太网就可以了。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用好点的电信级的8口或16口交换机,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2006-12-06):
请高手们将此资料转发给我.谢谢,
我的伊妹y684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