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INTOUCH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5-11-22):
那为高手知道在INTOUCH 中初始化下拉列表中的选项? 急切等待各位大哥赐教啊!

网友A:
IF ( string== "") THEN
Show "Cannot Add Blank";
ELSE
wcAddItem("ComboBox_1",string);
wcAddItem("ComboBox_1","sss");
wcAddItem("ComboBox_1","aaa");
ENDIF;

楼主:
多谢大哥(姐)指教,我赶紧试试去!

楼主:
试过了,好象不行,加不进去!

网友A:
不会阿,我也试过了呀,可以的,在画面打开脚本中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使用过,很好用啊,每一项有一个对应的数字代号。

楼主:
哦,行了,太感激了

楼主:
小弟还有一个问题,在做趋势的时候,如何用脚本来删除笔?

楼主:
还有就是如何关掉报警声音,恳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