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11-22):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工程,要将4个变送器的信号通过串口通讯的方式传给计算机,计算机用vb来实现对这4路信号的控制和显示。我知道用vb可以实现串口通讯,现在的问题是这4 个信号怎么同时传给计算机?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不太懂,还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变送器支持什么通讯协议?如果是hart,有现成的应用。

网友B:
先看看你的变送器的通信协议是什么,是不是同一种类型的,有没有地址等?

楼主:
我具体地说一下吧,这4个信号分别是一个压力控制器,一个流量控制器,还有两个压力变送器。这些东西没说支持什么通讯协议阿?不过两个控制器都有电缆插头,流量控制器上有rs-485,变送器输出都是电压或电流信号,它们之间要怎样连接啊?不知道我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了没,还望大家指教!

网友C:
两个方法:
1:如果有详细详细的说明书,有通讯协议,可根据协议去做。
2:如果没有用数据采集卡可以实现。

楼主:
我今天又看了一下4个信号的通讯协议有rs-232、rs-485、hart都不一样,我要将它们都与计算机串口通讯在怎样实现阿?

网友D:
同型号仪表,如有地址编号,可用一个口

楼主:
地址编号在哪看啊?刚接触这些东东,能不能讲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B:
建议你用多串口卡,分别连接设备,另外对与hart设备还需要modem,或者直接利用4~20mA的输出+模块或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