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传输的线缆选择问题

楼主(2005-11-22):
有一设备需24V DC供电,485信号传输,距离约150米左右,选择RVVP4×0.5  或者RVVP4×1.0的线对信号有没有影响? 如果有怎么选择线型及布线方式,设备约20台左右! 需集中供电!

网友A:
最好有专用的总线电缆或双绞线;至于你的布线方式应该与你的设备安装布局和你选择的通讯方式有关,因为不同的总线有不同的拓扑结构

网友B:
版主说得没错!
    我们有一种含RS485信号线和电源线的综合电缆,可以解决问题!请留邮箱,我将资料发给您。 hdsr178@yahoo.com.cn
    顺便说一句:高速通信,不可用RVVP!(祥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