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磁阀有哪些类型?

楼主(2005-11-22):
各位大哥,请问电磁阀有哪些种类,能不能告诉小弟各种类形的特性和应用的地方。

网友A:
电磁阀一般分为直动式电磁阀和先导式电磁阀两大类,均可实现气路的自动切换和远程操作,同时又分普通型和防爆型两种电磁阀。

网友B:
有很多分类方法,有常开常闭之分,有直动和先导之分,按位数分等,还有防爆和普通型

网友C(2006-04-14):
to 逍遥生:
什么是先导式电磁阀啊?谢谢

网友D:
各位,什么是先导式电磁阀啊...

网友E:
我的意思是有液压,气压之分可以这么说吗?
请个位大哥们给个说法。谢谢!!

网友F:
各种产品都有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从结构上、用途上、使用方法上、驱动方式上等等。楼上已经有了很多举例,这里还可举例:直流、交流、电池供电等分类,又有二位二通、二位四通、三位五通等分类,自保持式与非自保持式的分类,组合式与单体式的分类,高温和普通类,总而言之分类的方法很多。

网友G:
我来补充一下:
按阀的作用分类:压力控制阀、流量控制阀、方向控制阀三种。
控制阀的操作方式:人力控制、机械控制、电气控制、气压控制四种。
对于电气控制阀,又可以分为直动阀和先导阀。直动阀:电磁线圈直接驱动阀芯,需要的线圈功率较大,切换速度较快。先导阀:电磁线圈先驱动控制阀的阀芯,然后通过控制气路的切换,再用压缩空气驱动阀芯。先导阀相当于是一个两极阀的组合,需要的线圈功率较小,切换速度较慢。
对于有特殊安全要求的,一般多采用自保持式,防止误动作。

网友H:
先导式电磁阀当电磁阀线圈得电时并不是直接去驱动阀芯,而是先使一个先导阀动作,然后通过先到阀再去驱动阀芯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