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绕线机的控制?

楼主(2005-11-22):
绕线机是如何控制的?谢谢各位.是用什么测量仪器来控制调速的?

网友A:
您好!我公司是做张力控制系统的。包括同步,联动,绞距,等第。关于您说的绕线机,我公司做过很多成功的案例。请您把具体的要求告诉我,我将为您做出最佳设计或改造方案。胡玉平 13718876838 电邮:ch-hhp@hotmail.com

网友B:
我建议楼主到下面的网站去查一下:www.pioneer868.com这是XFR系列先锋绕线机厂家的网页

楼主:
用编码器测主轴转速.用伺服电机控制横向走动.请教乱线的机械或控制原因.谢谢

网友C:
你的題目建議發表在運動控制論壇
捲繞機控制一般有亂繞及排線捲繞 前者算時間(主軸與進給軸)有點像車床的車牙功能 另外較高檔的是電子凸輪 在這樣的控制器速度都可以控制

网友D:
绕线机电路方案
1、主轴电机用变频调速器;
2、排线电机用步进电机或交流伺服电机;
3、控制用带高速输出口的PLC(如三菱的FX系列PLC)或专用绕线机控制器;
4、参数设置数据显示用一台文本显示器(400至900元).

楼主:
谢谢!我正在找方法.好象有难度.多谢各位!

网友C:
to:老頑童
主軸電機用變頻 進給軸用伺服 若是用在排線 是電子凸輪運用 控制器需選用專用控制器 用PLC會有問題

楼主:
谢谢各位
要求两个电机的转速根据线径的粗细.按一定的比例转动.排线电机正反转好.还是单向运转加曲柄连杆等类的机构好.如果要求正反转.控制的精度如何.机构要求急回.电机能作到吗?机械控制.行程调整问题如何解决.电控电机急回问题如何解决.有卖这种专用绕线机控制器的吗?希望指教.还有好多问题需要请教各位.谢谢

楼主:
忘了说了.我要求是气保焊丝绕线机.绕1-3MM的线.

网友C:
你的機台變成亂繞的機會不大 因線徑很大(1-3mm) 只要具有電子凸輪功能控制器 都可做到 伺服選低慣量馬達 找專用控制器
一般亂繞原因 線徑太小太柔軟 線徑大小不一 造成累計誤差 只要在捲繞過程有空隙產生 就亂繞 這是主要原因 可以透過機械輔助設計 可以解決
張力也可能需要控制
看上面各樓主都有這樣的控制器 可以向他們尋求答案

楼主:
谢谢.我想制作这种绕线机.要求绕1-3mm的气保焊丝.只要作到不用人干预就可以.就是按复位.挂线.开车.达到要求后.停车.取线.请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E:
请问笨鳥慢飛,用plc作控制器会出什么样的问题?
谢谢!

网友F:
绕线机一般用步进电机调速,也有高档的用伺服电机的,具体看你什么要求了,华科星电气为你提供各种工控服务 TEL:0755-33346382 江先生

网友C:
當尺寸有變化時
當速度有變化時
當我們做案子時 首先要了解客戶的需求 功能 速度 精度 來選擇適合的控制器 PLC以I/O控制為主 在運動控制他是比較弱
主軸電機用變頻 進給軸用伺服 這就是典型電子凸輪的運用 而且是高難度的控制
我的客戶再開發捲繞機時 當初他選用日系PLC 花了幾個月 交不了機 還不夠嚴重嗎
若兩軸用伺服 PLC也可用同動功能(車牙)

网友G:
具有電子凸輪功能控制器业不是很多,三菱的FX系列可以接三菱的凸輪控制器,如果做多轴同步,就可以用三菱的运动控制器的虚模式进行设计

楼主:
谢谢各位.自己顶.

网友H(2006-11-18):
我有气保焊丝层绕机整套图纸(机械和电气),如需要请联系我,QQ:317875146

网友I:
奥地利贝加莱公司做过绕线机的控制方按,并已批量生产.出口国外.
电子凸轮和电子齿轮技术成熟,精度高速度快.欢迎咨询:www.br-automation.com.021-64326000

网友I(2007-01-05):
有绕线机的运行视频文件,欢迎索取

网友J(2007-03-16):
楼上给我看看好吗?

网友K:
如果两轴都用伺服控制成本是不是太高了.若排线轴用伺服.卷线轴用直流无刷,各位有没好的方按.feiying0407@sohu.com

网友I:
给个地址发给你

网友L:
zuo yige ,主要是看机械怎样的,控制比较好解决

网友M:
我碰到一个厂专业生产绕线机,一个轴用的是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功率很小,100-300W,现在直流无刷伺服电机这种电机哪生产的性价比较好

网友N:
绕线机排线好坏最重要的的部分是排线导轮和线的夹持部分,张力

网友O(2007-04-16):
直流无刷+步进应该是目前最经济和最好的方案

网友O:
我们公司有做直流无刷马达和步进
衡力矩
精确排线

WWW.TELBRIDGE.COM
成工

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和他沟通。

网友P:
我有个客户用我们提供的,日本山洋小惯量交流伺服(P5系列)作,效果不错!
有意可以联系我!
冯先生 13710850234
Tel:020-22263940
Fax: 020-22263947

网友Q(2007-05-19):
我做过这种系统,而切可以排绕和环绕

网友R:
也可以用变频器控制,但要把转子的线圈短路

网友S(2009-06-29):
www.daitomotor.com

主要供应给绕线机设备厂商的电机,去哪里看看!

网友T:
说的简单点,就是用两轴或多轴运动控制器就可以了!完全能够实现你的绕线机需求!

QQ:48422981 电话:1371854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