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人机界面如何设定画面进入密码

楼主(2005-11-22):
求助HITECH及工控的朋友:
HITECH人机界面如何设定画面进入密码?ADP3(1711)详细点。只有三级密码,软件设定有效期0个,在电脑编辑时能不能设定?

楼主:
HITECH人机界面如何设定画面进入密码?ADP3(1711)详细点。只有三级密码,软件设定有10个,在电脑编辑时能不能设定?QQ188544354

网友A:
电脑编辑时能设置密码。

网友B:
通过密码等级来设定!!!

网友C(2006-07-31):
关于密码的设定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

1. 设置密码等级:第一次指拨6在off状态(指拨8在on状态),在密码表中设置完各等级密码后,将指拨6设置为on,然后输入相应等级的密码,就可以对相应等级的元件进行操作。
2. 编辑软件时候设置: 在换画面按钮旁做一个密码表,对换画面按钮的相应等级进行密码设定,(此时换画面按钮勾选重设为最低等级,指拨8为off)。
3.用宏指令来实现密码的设置。
4.和plc配合来进行密码的设置。

网友D(2007-01-25):
正找这方面呢 如鱼得水

网友E:
电脑编辑时设定的是开发者密码,也就是超级密码。对于开放给客户的密码可以用:功能按钮里的密码设定来实现。

网友F:
那为何密码不能更改呢,画面进入密码怎么始终是8个0呢?

网友F:
有谁用过?    能不能讲详细点?
如将SW6拨到ON状态,则人机要求输入密码验证,此是否就是超级密码?    该如何更改此密码?   好象通过建立密码表也不行哦?

网友B(2007-02-27):
1-9级(6000系列人机)密码是在屏上设定,超级密码在电脑上设定,这个密码SW6也不能取消!

网友G(2007-04-04):
我也是不懂,就是在切换画面时需要进入密码键盘输入,那怎么用啊,在设置里面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