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如何与7188(嵌入式系统)交换数据(通信)?

楼主(2005-11-22):
如何把i7188能当作i7520来使用?通过编程如何通过7188直接控制其他模块?如向7017收发指令?
  希望提供例子供我参考。谢谢!

楼主:
泓格主持RS485论坛竞没人回答?

网友A:
请留下您的 email, 泓格会主动与您联络! 或请您将问题直接 email 至 service@icpdas.com. 谢谢您!

网友B:
1.i7188能当作i7520,可谓大材小用了,但是肯定是可以的.使用c/c++写几行代码就ok.如果需要我可以免费提供服务:D
2.使用c/c++调用我们提供的一个函数,发送相应的命令就可以了.

示例:
SendCmdTo7000(2, "#01",0);
            iRet=ReceiveResponseFrom7000(2,cRespone,1500,0);
            if(iRet==0)
            {
                if(debug)Print("7000 cRespone %05u:    %s\n\r",ccc,cRespone);

            }

楼主:
本人E_mail: gxpcw@163.com  多谢泓格的支持。

楼主:
上位机用mscomm控件,用cb或delphi如何收发数据?

网友B:
mscomm控件的使用方法MSDN里面很详细,有示例.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何用上位机通过7188去直接空制模块7000系列(如7050等)?

网友C(2006-01-21):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看手册就应该明白。这哥们够懒的。

网友D(2006-03-14):
不知道这位老大解决了问题没有,尤其看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用7188取代7520呢?
因为数据都走一个串口所以速度慢么?那直接用一个7188EN系列的模块不就结了么?
用ethernet虚拟出n个串口,速度应该就快了吧??

网友E(2006-06-02):
可能是当时他手头有一个I-7188闲置吧。
或者他这个I-7188在完成其它工作的同时也充当一个I-7520使用?

网友F(2006-08-22):
浪费
我用7520和他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