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闭环控制

楼主(2005-11-22):
松下A伺服系统介绍讲到:具有全闭环控制功能:通过外接高精度的光栅尺,构成全闭环控制。进一步提高系统精度。

外接光栅尺接到哪里?驱动器上难道还有其他接口??

网友A:
同感 功能这么强大?

网友B:
位置控制系统

网友C:
他是将光栅尺装到传动机构上,这样将整个装置的误差全部用光栅尺来缩少了,也就是这个装置的精度也就是光栅尺的精度了。这个不光松下,哪个品牌的伺服都可以这样做

楼主:
那么光栅反馈的数据到哪呢,有谁处理,是不是伺服驱动器还有一个专门接光栅信号的接口(除了编码器接口外),伺服驱动器自动处理

网友C:
理论上全闭环控制的光栅尺反馈信息是到控制器的,由控制器处理,也可以接驱动器,但那样的话就不能称为全闭环了

网友D:
光栅尺反馈信息和电机编码器有偏差时,可以通过上位控制器来纠正。但纠偏要适当,纠过头会引起系统震荡。所以调整实际的控制系统总是有些经验因素的。

网友E:
我想建议还是不要用日货!

网友F:
对的啊,全闭环控制.光栅尺都是接控制器的啊.特别是直线电机.我还没看过接放大器的呢.那位高手给解释解释.

网友G:
一般伺服驅動器只有一個接口 接受編碼器的訊號 其功能就是接受伺服電機編碼器訊號 除了做分辨率還有換相功能 不能拿來外接光學尺的訊號 光學尺只有接在控制器上 旦具有 servo net的功能 應該可以接在驅動器上 透過網路將訊號傳給控制器

网友H:
1、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当然接伺服驱动器;构成伺服驱动的回馈回路,否则驱动器不知道电机有没有转动,会报警。
2、全闭环控制的光栅尺位置编码接到控制器,构成全闭环回路。

网友F:
我还没见过可以接光栅尺的AMP哈。大虾多告知点呢?

网友I(2007-06-18):
松下A4系列具有全闭环控制模式,外部光栅尺的接口见图中箭头所指位置。

网友J:
恩,如果伺服声称有全闭环功能,那么该光栅尺应该是反馈到伺服驱动器上的。

网友I:
哪位大虾知道"光栅尺比"是什么概念??

网友G:
這應該是Smart Driver  也就是將驅動器結合控制器為一體的智能驅動器

"哪位大虾知道"光栅尺比"是什么概念??"
通常有個"比"是指脈衝訊號經過傳動機構 而產生長度與脈衝數的比數 但光栅尺是直接對應長度的訊號 所以應該講其解析度或分辨率 可能是作者的疏忽或筆誤 個人淺見

网友I:
这是从说明书上截下来的图片.

网友K:
    这种方式实质上是由伺服驱动器实现了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这里所谓的全闭环,也只是局限于私服驱动上的位置环。

    真正应用于数控机床时,尤其在多轴联动场合,位置环由数控系统(或控制器)来实现闭环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L:
这款伺服是不是双反馈接口的?

网友J:
理解了,原来编码器反馈只作为速度反馈,光栅尺反馈作为位置反馈。很好。

网友L:
光栅尺反馈作为"第二"位置反馈。

网友I:
有个用户外加了一个旋转编码器作为反馈装置,旋转编码器的连接线是5根线(A,B,Z,+5,0)而松下驱动器闭环控制接口(见上图)是串行通讯4根线(PS,/PS,+5,0),请问这个旋转编码器能用吗,如果可以怎么接线。

网友L:
“松下驱动器闭环控制接口(见上图)是串行通讯4根线(PS,/PS,+5,0)”这么看,应该是某种串行编码器接口模式,普通的增量式编码器恐怕无法直接接入。

网友I:
有没有什么转换器可以用阿,我看到安川的说明书上在介绍全闭环时好像接了一个什么数列转换器,不知道能不能接过来用的。

网友M:
“有没有什么转换器可以用阿,”
应该没有

网友N:
松下A4系列确实考虑拉外接光栅尺功能,不过,我的几个朋友最后都已失败告终,能把A4调整的很好的工作,你就已经是高手拉,还是不要异想天开好,呵呵,驱动器做一个电机反馈已经够累的,再处理一个分辨率,频率更高的反馈数据,啊,呵呵,你不怕他累死?这也是其他主流伺服都不设这个接口的原因。外接光栅尺还是放在上位系统上吧。

网友O(2007-09-06):
美国的EZstepper也能做类似的控制!

网友P:
日系的编码器号称分辨率很高,可是传回给驱动器的就两根信号线,受带宽限制,多高分辨率都没用。一般最多能有个15位的就很好了。美系 欧系 甚至部分国产(只要不是仿造日系的),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一般的都是传回驱动器硬解 同时加信号传输。

所以说如果听到日系的说分辨率多高多高,基本都是宣传口号而已,别太当真。

网友L:
“日系的编码器号称分辨率很高,可是传回给驱动器的就两根信号线,受带宽限制,多高分辨率都没用”———此说法不够准确,海德汉的EnDat,亨士乐的BiSS也都是串行格式,难道欧洲的串行就可以高带宽,高分辨率?日本的串行就一下子不行了?其实关键不在数据传输格式上,而在于码盘技术和信号细分技术。

网友Q:
海德汉的EnDat在正常使用时,有效的是正余玄编码器部分,这个不是串行格式。它的串行格式SSI只是在开电时给出绝对位置,以及运行时和正余玄编码器交叉对应用的。

网友L:
海德汉的EnDat2.2版以上的编码器多已省略了正余弦信号,直接走串行数据了,这一点可以参阅都是EnDat2.2的技术说明书,海德汉网上可以下载。
施曼的hyperFace以前是串行格式只是在开电时给出绝对位置,运行时用正余弦信号的,不知现在如何。

网友R:
这个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些是取决于光栅或者磁珊的检测输出信号,SEW所有的伺服电机都是标配两个编码器信号接口,一个口可以接受,一个口可以接受也可以发送.信号有:HIPEFACE/SSI/TTL/HTL/SIN COS等.

网友S(2008-09-06):
1、请勿相信宣传手册,部分功能是指特定条件下使用的,再说并非解析度愈高愈好,实际应用中,二千的解析度已经够用了,以前的使用模拟量控制,现在多改用通讯方式,大家都知道,多数十二兆频率传输,再加上地址、数据、crc,有多快一目了然,不必过多追求高精度、高速度,满足要求即可。2、比如“SEW所有的伺服电机都是标配两个编码器信号接口,一个口可以接受,一个口可以接受也可以发送.信号有:HIPEFACE/SSI/TTL/HTL/SIN COS等”一个口可以接受,一个口发送,这个没有任何必要,一个口就可以解决,何必呢?那么一个口接受,一个口可以接受,谁用过?使用的话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3、CNC中,速度、位置、力矩三个要素,其中,位置模式是不用的,对于伺服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相应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