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

楼主(2005-11-22):
我有一台MELSEC F1-60MR CPU在停用了一年多后再通电时,只能见到POWER指示灯亮,其它指示灯都不亮。给RUN端子加上24+V也不见CPU过行,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A:
寿命到了
换!有很多选择,市场上60点的PLC都行
建议用西门子22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