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MT506L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2005-11-23):
各位高手.小弟这相有礼了,本人有个小小问题在这里需大家帮忙,我是最近才接触到触摸屏,本厂用的是台湾的"eview"MT506L,在前两天的一次下载中不知是什么地方设置错了,以后就再也无法通信了;把后面的开关1.2随便打开一个就能进行通讯了,显示的全英文,但本人看不懂,水平实在太低。
过后还是不能显示内容,但里面的内容下载到电脑上进行反编译以后用EB500软件打开还是刚刚上传到触摸屏的资料。

网友A:
看看通讯端口是COM1吗?

网友B:
首先要更正的是eview不是台湾的,台湾的只有easyview 和hitech。evieW是国内生产的,是仿EASYVIEW的东西,性能很不稳定,所以偶尔出问题是正常的。
进入你的问题,首先要确定你在开始时选用的是“东方语言”,在“选项”的“语言选择”里。很有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B:
还有可能就是楼上AC米兰说的端口问题,只要是参数都设对了,一般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除非是你的屏有问题。建议不要用EVIEW的屏。虽然价格低了点,但性能有点不稳,其他的很多品牌可供选择(本人没有任何其恶意攻击的意思意思!)。

网友C:
idol:你好这位大哥,我们easyview的价格也不高啊,现在已经改名字为weinview了,如果你是山东周围的话,可以跟我联系,我的邮箱wzh-e40@sohu.com,我们10.4的比eviw便宜300元以上的

网友B:
EASYVIEW和WEINVIEW的本来就是一家的,前者是台湾的原产,对整个世界(尤其是欧美),而WEINVIEW则是台湾威伦授权深圳的威伦通在国内生产的,是专门对中国市场的品牌。除了牌子没什么区别!

网友D:
Easyview和Weinview都是台湾产的,实为同一条生产线的产品。在国内生产的都是仿造的!!

网友E:
请大家不要乱说 你们一个个不要装的好象都知道内幕似的 我在论坛上为什么总看到weinview恶意攻击"别人"的语言 是不是仿造的 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就是制造商吗 有什么权利这么说 你weinview既然是台湾的 怎么会比国内生产的还要便宜 这里面当然是有问题的 任何产品都是要看性价比的 我不相信你们硬件成本更低了 性能会更好???!!!这样拼到最后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客户认可哪个就会用哪个 你管得着吗? 有本事你让eview的客户全换了呀!!!!

网友A:
就知道卖低价。也不去提高产品质量。学学老外吧。不要总打价格战了。

网友F:
让人看笑话了。
鬼子们都在偷笑呢。

网友G:
eview和weinview都是国内生产的,都是easyview的亲戚,不要争了,两者价格和功能都差不多,软件也差不多,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0755-33346382 江先生

网友:
是谁告诉你weinview都是在深圳生产的? 别有用心吧?
说weinview与easyview全部都是在国内生产, 真的有卖这两款屏吗 ?
该不会是客户跟你要这两种屏, 都骗客户说反正都是在国内生产, 都一样,
生意要作也不要再骗人了
weinview与easyview全部都是在台湾生产的,国内生产的都是仿冒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SUCCESS在 2005-12-1 15:13:00 发表的内容:
请大家不要乱说 你们一个个不要装的好象都知道内幕似的 我在论坛上为什么总看到weinview恶意攻击…
--------------------------------------------------------------------------------------------
不知所云

网友D:
下面引用由SUCCESS在 2005-12-1 15:13:00 发表的内容:
请大家不要乱说 你们一个个不要装的好象都知道内幕似的 我在论坛上为什么总看到weinview恶意攻击…
--------------------------------------------------------------------------------------------
不知所云
希望大家用过再说话.

网友G:
上面那位,easyview是台湾威纶公司的产品,是台湾生产,2004年成立深圳威纶公司,并以全新品牌weinview进行推广,eview也是以台湾为基地,在大陆投资生产的.......以我们销售这么长时间的经验来判断,其实他们的质量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不要斤斤计较,选什么牌子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网友H:
上面的应该全是SALES,没用的,技术论坛现在怎么这样了~~~
楼主现在说的不详细,后面的拨码开1的话是屏幕校准模式,对你没用的。
你能上载反编译,通讯口就该是对的
单独把2号拨码打开,重新上电,就会有N行E文显示,显示一些系统信息并等待下载,这个时候再下载,如果出现一条红字就可以返修了,没红字就还是有救的
WEINWIEW跟EVIEW现在的质量是一样烂,没什么区别,质量跟产地没关系,台湾货很牛B么?

网友:
肯花多少钱, 用何种水平的货, 没啥好或不好
某些产品只需使用这种水平的货, 要你去买pro-face你要不要?
适合场合, 符合成本的就是好产品
可没人说台湾货好, 但就是有厂家想要D台湾货, 为啥?
楼上的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G:
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嘛,没办法啊,你如果说你机械是进口配件比你说用国产配件卖的价都要高,现在的消费者都是这样的心理,所以你们不要不平衡了

网友I:
看了这么多,大家也是个抒己见.其实这样很好,在矛盾中才会进步吗.不过我还是挺赞同楼上 katt的说法,一分钱,一分货.你有钱就去买siemens \pro\face 那肯定比什么view的要好. 没钱就买个适合自己的最好.据我了解eview卖的还可以,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也不错,这就是证据.你不的不成认她是适合广大消费者的需要的\适合当前国民生产的,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做出了好东西.

网友G:
是啊,建议大家想用经济实惠的屏就选eview和weinview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毕竟做了这么多年,还是比较有知名度的

网友A:
西门子 PROFACE的是好。但是有几个人能用到他的大部分功能。不用说全部了。

网友J(2006-04-09):
管什么D版,正版的,只要质量好,不要附加出差费就行了.

网友K:
我支持“台湾货有啥好”的说法,楼住问的是他没法下载的问题,哎。。。。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原因:
1。就是把拨码2拨到ON,TESET,再下载,试试。
2。可能是把WEINVIEW的软件下载到EVIEW的屏里了,建议返厂重刷
3。液晶出问题,
4。主板出问题。
5。通讯口肯定是好的
呵呵,乱说一通,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L:
请教:
EB500怎么做 数据记录表,就象事件显示报警的那种效果,有序号、时间、内容,只是这个的内容是几个数字显示器的内容。做日产量、月产量、年产量的数据统计表

网友M:
我的是台湾的WEINVIEW506S,遇到同样的问题,下载完成后,转到应用,触摸屏无显示,且无法通讯,如楼主已解决,请帮忙发个EMAIL:
liming@morgan-shanghai.com,谢谢!

网友N:
台湾WEINVIEW现在都是MT506T 了 ,你的506S什么时候买的啊?

是台湾的还是国产的,看一下是MADE IN CHINA 还是MADE IN TAIWAN
不久知道了,很容易

网友A(2006-06-13):
1、 为什么我做的画面中文不能正常显示,显示的却是乱码?
答: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由于没有选择正确的中文字体造成的,只要选择一下中文字体就可以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在EasyBuilder软件中选择“选项/语言/东方语言”;

 2) 在“编辑/系统参数/编辑器/选择字体”,在选择字体对话框中选择一个需要的中文字体,比如宋体等等。并且选择字符集为“Chinese-GB2312”。

 3) 存盘,编译,离线模拟,你就可以看到中文字体显示正常了。

2、 为什么触摸屏下载后出现屏幕无显示的情况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答:这很可能是你的触摸屏的硬件版本跟你使用的软件版本不匹配造成的。eView MT500系列触摸屏从2004年2月份就开始陆续将CPU由原来的133MHZ升级到200MHZ,这样硬件版本号由原来的MT5***V3升级为现在的MT5***V4。这样相应的软件版本也由原来的2.3.0升级到现在的V2.5.1直到V2.5.2。所以,如果你手上拿到的如果是V4版本的触摸屏,则必须使用V2.5.0以上之版本软件才可以对V4版本硬件的触摸屏有效,否则如果使用了以前的低版本的软件(比如V2.3.0等)下载程序,就会出现LCD无显示,CPU灯不亮等情况。并且现在的V2.5.0以上之版本软件对以前的V1/V2/V3硬件版本的触摸屏是兼容的。

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如何恢复呢?你只需要将触摸屏设置为RDS模式,重新使用V2.5.0以上版本的软件下载一次程序就可以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将触摸屏后面的第二个止拨开关拨到“ON”的位置;

 2) 按一下“RESET”按钮或者重新上电;

 3) 使用V2.5.0以上版本软件下载程序;

 4)下载完之后将第二个止拨开关拨到“OFF”的正常位置;

 5)再按一下“RESET”按钮或者重新上电。

这样就可以恢复正常了,之后下载程序的时候就直接使用V2.5.0以上版本之软件,不必再去动后面的止拨开关了。

3、 为什么使用V4硬件的触摸屏跟PLC通讯的时候偶尔会出现“PLC NO RESPONSE”的提示,但是换成V3硬件的就没有问题呢?

答:这个现象往往是由于跟通讯指令处理比较慢的PLC出现的。由于V4硬件的触摸屏CPU已经换成200MHZ,它往PLC发送指令速度就比V3的更快,如果PLC响应不过来的话,就出现了这个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现在的V2.5.2版本的软件中,“系统参数”的“参数2”里面可以填上一个范围在“0~10”之间的延时时间,单位是ms,再重新下载一次程序,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4、  如何使用密码功能?

 答:MT500系列触摸屏具有密码保护功能。它可分为工程密码和窗口安全密码。具体设置方法如下:

     工程密码:该密码为整个工程的保护密码,当您编辑的工程设置了该密码,在下载到触摸屏后,如果有人想上传您编辑的工程文件,必须提供正确的密码才可以,否则就无法上传。这样就很好的保护了您的劳动成果。工程密码是在EB500软件的“系统参数”里设置的,设置过程为:编辑->系统参数->一般——>密码。在密码栏内输入你需要的密码,然后将你的工程下载到触摸屏就可以了。

     安全密码:该密码只对基本窗口有效,对弹出窗口、直接窗口、间接窗口等是无效的。安全密码分为三级:0级、1级、2级,其中2级最高,0级最低,所有没有设置安全等级的基本窗口,其等级都是0级,可以随意打开。设置了安全等级的基本窗口,当要从等级比它低的基本窗口切换到高一级的窗口时,只有提供正确的密码后才能打开,否则无法进入。

                   安全密码也是在“系统参数”里设置的,其设置过程为:编辑->系统参数->安全等级,在安全等级各栏内填入你需要的密码。接着,只要将你需要的基本窗口设置为你需要的等级就可以了。比如你将10号窗口定为1级,16号窗口定为2级等等。

      有关详细使用过程,可以从本网站上下载演示程序。

5、  如何使用实时时钟功能?

 答:MT500系列触摸屏带有实时时钟功能。时钟来源可以为触摸屏的内部RTC,也可以是跟触摸屏通讯的PLC。这也是在“系统参数”里设置的。其设置过程为:编辑->“系统参数”->一般->RTC来源,在“RTC来源”栏内选择你需要的来源。

一、选择“内部RTC”:当时钟来源选择“内部RTC”时,若要正确显示时间,最好将其地址设为数值输入元件,地址类型设为“RW”,数据格式为“BCD”,地址为从60000开始,即RW60000->秒,RW60001为->分,依次类推。

二、选择“PLC”:当时钟来源选择“PLC”时,必须将该PLC的时钟地址传到触摸屏中,相应的地址为:LW9010->秒,LW9011->分等等。其数据格式也必须为“BCD”格式。

详细说明请参照说明书的第十二章“系统保留字”的相关说明或从网站上下载相关DEMO程序参考。另外,当你发现时间显示有误差时,你可以用键盘给它修改成正确的时间就可以了。

6、  如何使用EB500的压缩/解压缩及反编译功能?

答:EB500组态软件具有压缩及解压缩功能,当编写好的程序需要发送到异地时(比如通过mail的方式发给使用者等等),如果使用了压缩功能,就可以在收件人打开程序时,可以很方便的打开。如果没有使用压缩功能,直接将“*.eob”文件发送出去的话,在异地打开时,就有可能因为异地的电脑上没有与该文件同样的图库而打不开的现象。为此需要使用压缩功能。其使用方法如下:

一、首先关闭EB500的当前画面;

二、选择菜单的“工具”->“压缩”,然后选择需要压缩的“*.eob”文件或者“*.epj”文件,点击“压缩”就可以了。

压缩后的文件格式为“*.cmp”的压缩文件,如果要打开的话,操作方式与压缩方法一样,只是选择“解压缩”就可以了。

对于从触摸屏中上传的文件,其格式均为“*.eob”文件。如果需要打开就要使用EB500的反编译功能,将其反编译成“*.epj”工程文件。其操作方法与压缩/解压缩类似,具体如下:

一、       关闭EB500当前画面;

二、       选择菜单中的“工具”->“反编译”,然后选择需要反编译的“*.eob”文件就可以了。

    反编译后的文件格式为“*.epj”文件,可以用EB500直接打开。

7、  EB500触摸屏可以和西门子S7/300通过RS485方式通讯吗?

答:可以的。这需要先在EB500的“系统参数”里设置通讯口类型为“RS485-默认”或者“RS485 4W”,其它设置与通过RS232方式通讯时设置一样。然后需要从MT500系列触摸屏的RS485口接一根连接线到485转232的转换器的485端,其具体接线方式如下:

MT500 HMI RS485口                     “RS485转RS232”转换器485口端

                  Rx- 1―――――――――――――――――――Tx-

                  Rx+2―――――――――――――――――――Tx+

                  Tx- 3―――――――――――――――――――Rx-

                  Tx+4―――――――――――――――――――Rx+

其它的接线及设置方式均与通过RS232通讯时一样,有关MT500系列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通过RS232方式通讯的详细设置请参阅说明书的附录。

8、  怎样使用EB500软件和PLC实现在线模拟功能?

答、EB500的软件具有在线模拟的功能。可以在手头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实现与PLC的通讯功能。这样就方便了工程的调试及减少调试时刷新触摸屏的FLASH ROM的次数,大大节约了调试时间。其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将你编辑好的工程文件存盘、编译,编译后的文件均为“*.eob”文件。

 2)用PLC的编程电缆跟电脑连接起来。

 3)打开“EasyManager”,将“Direct Online-Simulator”前面打勾,然后点击第二项的“OnLine -Simulator”,进入对话框。

在对话框内找到刚刚编译后的“*.eob”文件,然后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N:
WEINVIEW和EASYVIEW都是在台湾中和工厂生产
EVIEW在深圳生产的,
没事去看看两家网站上的声明
WWW.WEINTEK.CN
WWW.EVIEW.CN

网友O:
 台湾货有啥好?: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2-8 13:30:00
    上面的应该全是SALES,没用的,技术论坛现在怎么这样了~~~
楼主现在说的不详细,后面的拨码开1的话是屏幕校准模式,对你没用的。
你能上载反编译,通讯口就该是对的
单独把2号拨码打开,重新上电,就会有N行E文显示,显示一些系统信息并等待下载,这个时候再下载,如果出现一条红字就可以返修了,没红字就还是有救的
WEINWIEW跟EVIEW现在的质量是一样烂,没什么区别,质量跟产地没关系,台湾货很牛B么?

--------------------
这位兄弟的笔名很有味道!!从一个SALER的角度出发,讲自己的产品好无可厚非,但要突出自己真正的优点,不要单单从一个产地是台湾或国外的就在那乱叫!回头想想自己还不是个地道的国产货??

网友O:
 大卖家: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21 14:38:00
    台湾WEINVIEW现在都是MT506T 了 ,你的506S什么时候买的啊?

是台湾的还是国产的,看一下是MADE IN CHINA 还是MADE IN TAIWAN
不久知道了,很容易

--------------------
-----------
送你一句话:多此一举+无聊

网友P:
 注意:环境温度低于0度也是黑屏的,上面的几位老兄别在争啦!讨论一下实际问题。

网友Q:
NIyong用该是软件的问题换个高版本的软件就OK了

网友R:
总之这两款品牌触摸屏除了价格低廉品质都不好,我们的工程从不用此类产品.

网友S:
把你的电脑下载线接接地试试看,会不会是你电脑的电流过大,造成程序下载不进去也有可能的。另外,最好不要带电插拔!可能会照成通讯口烧掉的。最后,你下载完程序再上电,屏的程序还是这样的吗?另外下载程序拨码开关是不用拨的。全部都在OFF状态上,实在还是不行的话,你还是问问厂家吧。不过你要看清楚是什么的屏?是EVIEW还是WVIEW还是EASYVIEW,是EVIEW或者EASYVIEW的话,就拨打025-84692231。

网友T(2006-07-30):
无论是WVIEW还是EASYVIEW,好坏自有公论,何必自卖自说。我做威纶,从来没有说威纶以外的屏不好,最有发言权的是消费者。不是我们经销者或生产者。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台湾货有啥好?在 2005-12-8 13:30:00 发表的内容:
  上面的应该全是SALES,没用的,技术论坛现在怎么这样了~~~
楼主现在说的不详细,后面的拨码开1的话是屏…
--------------------------------------------------------------------------------------------
都是SALES,只有这位在说技术
TO AC米兰: 满屏抄技术支持文档不代表你能解决技术问题,代表你啥也不懂。。。

网友U:
 EVIEW有些系统字不能用,不信你实验一下
没有中断字,系统一旦中断一台,全部完蛋

网友A:
这年头NB的人太多, 好像他什么都会,今天这个不好,明天那个烂。有本事自己研究出来,让大家都用你的???? 50年内是一点希望没有的。

网友H:
ac米兰,你换不少马甲了吧,还发站内消息攻击我
累不累啊
RP非常差

网友U(2006-09-01):
不知为什么EVIEW没有帮助.

网友J:
楼主说的对,是没有帮助.

网友V(2006-10-30):
技术交流论坛跟你们这些大男人吵架,没有的东西,有能力自己开发啊。还有你们这些厂家,看到你门就等于看到清朝后期的软弱无能

网友W(2010-08-12):
各位高手,小弟没用过欧姆龙的触摸屏,可厂里来了一批欧姆龙的触摸屏不知道怎么用,谁有使用编程手册给个,谢了!邮箱liliwei2008@live.cn

网友X:
我们原来一直用HITECH

后来开始用威纶通了,用了这么多么年,自己感觉还行,返修率不高

使用起来也可以,

技术与销售QQ:378941593

网友Y(2011-01-06):
EVIEW也可以,,,,,,,

网友Z:
全新威纶触摸屏MT6056,MT6070,MT6100,价格低廉,质量保证,手机:13723709268黄生
15013547599李生

网友AA(2012-09-03):
引用 网友A:
1、 为什么我做的画面中文不能正常显示,显示的却是乱码? 答: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由于没有选择正确的中文字体造成的,只要选择一下中文字体就可以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在EasyBuilder软件中选择“选项/语言/东方语言”; 2) 在“编辑/系统参数/编辑器/选择字体”,在选择字体对话框中选择一个需要的中文字体,比如宋体等等。并且选择字符集为“Chinese-GB2312”。 3) 存盘,编译,离线模拟,你就可以看到中文字体显示正常了。  2、 为什么触摸屏下载后出现屏幕无显示的情况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答:这很可能是你的触摸屏的硬件版本跟你使用的软件版本不匹配造成的。eView MT500系列触摸屏从2004年2月份就开始陆续将CPU由原来的133MHZ升级到200MHZ,这样硬件版本号由原来的MT5***V3升级为现在的MT5***V4。这样相应的软件版本也由原来的2.3.0升级到现在的V2.5.1直到V2.5.2。所以,如果你手上拿到的如果是V4版本的触摸屏,则必须使用V2.5.0以上之版本软件才可以对V4版本硬件的触摸屏有效,否则如果使用了以前的低版本的软件(比如V2.3.0等)下载程序,就会出现LCD无显示,CPU灯不亮等情况。并且现在的V2.5.0以上之版本软件对以前的V1/V2/V3硬件版本的触摸屏是兼容的。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如何恢复呢?你只需要将触摸屏设置为RDS模式,重新使用V2.5.0以上版本的软件下载一次程序就可以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将触摸屏后面的第二个止拨开关拨到“ON”的位置; 2) 按一下“RESET”按钮或者重新上电; 3) 使用V2.5.0以上版本软件下载程序; 4)下载完之后将第二个止拨开关拨到“OFF”的正常位置; 5)再按一下“RESET”按钮或者重新上电。这样就可以恢复正常了,之后下载程序的时候就直接使用V2.5.0以上版本之软件,不必再去动后面的止拨开关了。  3、 为什么使用V4硬件的触摸屏跟PLC通讯的时候偶尔会出现“PLC NO RESPONSE”的提示,但是换成V3硬件的就没有问题呢? 答:这个现象往往是由于跟通讯指令处理比较慢的PLC出现的。由于V4硬件的触摸屏CPU已经换成200MHZ,它往PLC发送指令速度就比V3的更快,如果PLC响应不过来的话,就出现了这个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现在的V2.5.2版本的软件中,“系统参数”的“参数2”里面可以填上一个范围在“0~10”之间的延时时间,单位是ms,再重新下载一次程序,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4、  如何使用密码功能?  答:MT500系列触摸屏具有密码保护功能。它可分为工程密码和窗口安全密码。具体设置方法如下:     工程密码:该密码为整个工程的保护密码,当您编辑的工程设置了该密码,在下载到触摸屏后,如果有人想上传您编辑的工程文件,必须提供正确的密码才可以,否则就无法上传。这样就很好的保护了您的劳动成果。工程密码是在EB500软件的“系统参数”里设置的,设置过程为:编辑->系统参数->一般——>密码。在密码栏内输入你需要的密码,然后将你的工程下载到触摸屏就可以了。     安全密码:该密码只对基本窗口有效,对弹出窗口、直接窗口、间接窗口等是无效的。安全密码分为三级:0级、1级、2级,其中2级最高,0级最低,所有没有设置安全等级的基本窗口,其等级都是0级,可以随意打开。设置了安全等级的基本窗口,当要从等级比它低的基本窗口切换到高一级的窗口时,只有提供正确的密码后才能打开,否则无法进入。                   安全密码也是在“系统参数”里设置的,其设置过程为:编辑->系统参数->安全等级,在安全等级各栏内填入你需要的密码。接着,只要将你需要的基本窗口设置为你需要的等级就可以了。比如你将10号窗口定为1级,16号窗口定为2级等等。      有关详细使用过程,可以从本网站上下载演示程序。5、  如何使用实时时钟功能? 答:MT500系列触摸屏带有实时时钟功能。时钟来源可以为触摸屏的内部RTC,也可以是跟触摸屏通讯的PLC。这也是在“系统参数”里设置的。其设置过程为:编辑->“系统参数”->一般->RTC来源,在“RTC来源”栏内选择你需要的来源。一、选择“内部RTC”:当时钟来源选择“内部RTC”时,若要正确显示时间,最好将其地址设为数值输入元件,地址类型设为“RW”,数据格式为“BCD”,地址为从60000开始,即RW60000->秒,RW60001为->分,依次类推。二、选择“PLC”:当时钟来源选择“PLC”时,必须将该PLC的时钟地址传到触摸屏中,相应的地址为:LW9010->秒,LW9011->分等等。其数据格式也必须为“BCD”格式。详细说明请参照说明书的第十二章“系统保留字”的相关说明或从网站上下载相关DEMO程序参考。另外,当你发现时间显示有误差时,你可以用键盘给它修改成正确的时间就可以了。6、  如何使用EB500的压缩/解压缩及反编译功能?答:EB500组态软件具有压缩及解压缩功能,当编写好的程序需要发送到异地时(比如通过mail的方式发给使用者等等),如果使用了压缩功能,就可以在收件人打开程序时,可以很方便的打开。如果没有使用压缩功能,直接将“*.eob”文件发送出去的话,在异地打开时,就有可能因为异地的电脑上没有与该文件同样的图库而打不开的现象。为此需要使用压缩功能。其使用方法如下:一、首先关闭EB500的当前画面;二、选择菜单的“工具”->“压缩”,然后选择需要压缩的“*.eob”文件或者“*.epj”文件,点击“压缩”就可以了。压缩后的文件格式为“*.cmp”的压缩文件,如果要打开的话,操作方式与压缩方法一样,只是选择“解压缩”就可以了。对于从触摸屏中上传的文件,其格式均为“*.eob”文件。如果需要打开就要使用EB500的反编译功能,将其反编译成“*.epj”工程文件。其操作方法与压缩/解压缩类似,具体如下:一、       关闭EB500当前画面;二、       选择菜单中的“工具”->“反编译”,然后选择需要反编译的“*.eob”文件就可以了。    反编译后的文件格式为“*.epj”文件,可以用EB500直接打开。7、  EB500触摸屏可以和西门子S7/300通过RS485方式通讯吗?答:可以的。这需要先在EB500的“系统参数”里设置通讯口类型为“RS485-默认”或者“RS485 4W”,其它设置与通过RS232方式通讯时设置一样。然后需要从MT500系列触摸屏的RS485口接一根连接线到485转232的转换器的485端,其具体接线方式如下:MT500 HMI RS485口                     “RS485转RS232”转换器485口端                  Rx- 1―――――――――――――――――――Tx-                  Rx+2―――――――――――――――――――Tx+                  Tx- 3―――――――――――――――――――Rx-                  Tx+4―――――――――――――――――――Rx+其它的接线及设置方式均与通过RS232通讯时一样,有关MT500系列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通过RS232方式通讯的详细设置请参阅说明书的附录。 8、  怎样使用EB500软件和PLC实现在线模拟功能?答、EB500的软件具有在线模拟的功能。可以在手头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实现与PLC的通讯功能。这样就方便了工程的调试及减少调试时刷新触摸屏的FLASH ROM的次数,大大节约了调试时间。其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将你编辑好的工程文件存盘、编译,编译后的文件均为“*.eob”文件。 2)用PLC的编程电缆跟电脑连接起来。 3)打开“EasyManager”,将“Direct Online-Simulator”前面打勾,然后点击第二项的“OnLine -Simulator”,进入对话框。在对话框内找到刚刚编译后的“*.eob”文件,然后点击“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