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中的线圈

楼主(2005-11-23):
请教一个问题,CONCEPT中的一种线圈,里面有个R的,是一种什么功能线圈?我看它的帮助始终不能很好的理解,谢谢!

网友A:
因该是复位线圈,和S一起使用

楼主:
我理解也是复位线圈,可是它的动作时间可以进行设定吗?和S一起使用是什么意思,怎么使用,可以说详细点吗?不明白啊,谢谢

网友B:
类似RS触发器

网友C:
R表示复位也就是说输出为0,S表示置位,输出为1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E(2006-01-04):
--(R)是复位线圈,它和--(S)成对使用,

    %M1          %I1。0
---|  |---------(R)

    %M2          %I1。0
---|  |----------(S)

楼主:
TO:unity
   可是我看见别人编的程序里面是把复位线圈单独使用的,只是没有用前面那个常开点,是用作计算机上的远程控制命令的;R和S成对使用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F(2006-03-07):
这样的程序会正常吗?

楼主:
工作得完全正常,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G:
R-S触发器

网友H(2007-07-14):
--(R)是复位线圈,它和--(S)成对使用,

    %M1          %I1。0
---|  |---------(R)

    %M2          %I1。0
---|  |----------(S)

这样可以正常用吗,系统提示%i1.0是多个输出,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