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05-11-23):
一个灯泡,两个开关(普通开关),怎么设计电路可以使做到:在灯泡灭时,无论哪个开关都可以点亮灯泡;在灯泡亮时,无论哪个开关都可以关掉灯泡。怎么设计电路,怎么做最简单?谢谢!

网友A:
双联开关啦。

网友B:
不知啥是双联开关

网友A:
问卖电器的都知道,两只双联开关,三根电线,很简单的.

网友C:
到市场上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