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高手

楼主(2005-11-23):
我用研祥PCL-818L进行A/D转换,他的是双极性+/-5v,编程后没有接信号,采出来的电压显示是5V,请问是否正常

网友A:
信号线未接上时, 通常量测到的信号会是 floating 的, 不固定!
一般会建议, 未用到的通道要将它接地.

网友B:
我测其他型号的A/D转换,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