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电磁噪声~~

楼主(2005-11-23):
前几天在一家用户现场,一台SEW的普通四机异步电机,在变频运行的时候,电磁噪声较大。
电机功率为3kw,使用台安3.7kw变频器。由于用在不停托起重物的动作,电极基本上是满负荷运行的。调整了变频器的斩波频率(应该是这样叫吧?)参数,从1kHz~15kHz都设过了,虽然电磁噪声有变化,但都无法消除,无法满足用户要求。用耳朵听能感觉到较尖锐的声音。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什么好办法能消除或减小噪声么?
噪声和变频器的性能有关系吗?关系大吗?
更换变频器可能会有用吗?
请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用其它品牌的试试,可能就没有这么响了,比如西门子,三菱,富士等

网友A:
台安的是响一点

楼主:
楼上的,你好,感谢指点。
等我去试试。

网友B:
愛德利、台達的也不錯。

网友C(2009-09-03):
这是变频后波形不圆滑引起的,只能更换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