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说S7-300能够做控制器的冗余?

楼主(2005-11-23):
最近听说S7-300能够做控制器的冗余?可不知道具体的性能怎么样?听说是用S7-300的两个机架,然后加两个CP就可以了,有做个的朋友吗?谈谈体会吧,主要是到现场之后能不能用,系统运行怎么样?稳定和可靠吗?听说是搞什么软冗余?

网友A:
是软冗余。切换时间约30S。若安全性要求不高可以考虑。西门子中文网站上有帮助。

网友B:
钱紧,要求又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的,可靠性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我门公司做过两套了,马上要做第三个项目了。很好用,不过现场实际因故障切换还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