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位置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5-11-23):
各位老师好:
    我遇到一个伺服的问题,伺服电机用绝对位置控制,的定位挺准的,但是每次定位之后,伺服电机总是往回慢慢的转,速度很慢很慢,能回转上8秒左右,回转三分之一圈左右.
    伺服用的是日本山阳的,伺服放大器型号PY2A050A6,控制端接的是三菱FX1N-24MT,中间加OTC的6N137隔离.
    整个系统是用在食品打卡机上的,不知道哪位老师能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定位挺准,是回转以前准,还是回转以后准?

楼主:
在回转之前很准,一回转就不准了,刘老师能帮忙解决一下吗,我是做三菱的,对于三洋的伺服不太熟,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应该是信号干扰。

网友B:
电机停止的时候有没有斗动或者是噪音。
有的话跟内部参数设置有关!需要调整参数。

网友A:
参数不合适,可能导致振动,但只要不是完全离谱,是不会导致定位错误的。还是差干扰吧,指令信号线的干扰、编码器反馈信号线的干扰。

楼主:
谢谢,我还是没弄了,这台三洋的拿到北京修了,它偏的很厉害了

网友C(2005-12-27):
刘老师说的没错!!!我们用的很多,这种问题有遇到.相信北京也查不出问题的!!!你可以这样判断:不用控制线,进入手动模式<JOG>如能左右运转就证明这套没有问题!!

网友D:
干扰是伺服电机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E:
把增益调大一切OK

网友F:
增益不够的时候会出现上述问题,不过,电机慢慢的反转8秒左右,确实是有点大,一般不会反转那么多,如果是干扰,一般只要讲屏蔽做好,不会有那么多的干扰,况且,如果是干扰,一般不会停止。电机能准确定位,电机也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是系统在发固定脉冲给电机。建议你可以先试一下电机参数,将增益调大,不过过大会产生震动。如果不行,检查屏蔽。最后查电路连线以及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