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求助关于3150芯片

楼主(2005-11-23):
各位前辈大家好:
求教前辈们两个幼稚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1]目前市面上有3.3伏的3150芯片吗? [2]用5伏的3150片子可以正常驱动3.3伏的A/D转换的片子吗?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1]目前市面上有3.3伏的3150芯片吗?
有啊 cypress的。
[2]用5伏的3150片子可以正常驱动3.3伏的A/D转换的片子吗?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能电平转换呗。你的ad是什么数据接口的??

楼主:
我用的A/D转换片子是TLV1549 串行输出符合SPI方式 还想问一下,有用3.3伏3150芯片做成的,象ECHELON控制模块类的拿来就可以用的产品吗?

网友A:
市面上好像没有。。。。你可以去问问吴礼雄!!

楼主:
非常感谢salesLON的答复!!!

网友B(2013-01-07):
我们代理赛芯微的锂电池保护IC、DC/DC降压IC,DC/DC升压IC QQ:315581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