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34的问题

楼主(2005-11-23):
这一段时间在做变送器,
使用LM334作为恒流源,
根据说明书上的典型应用,
V+接24V电源,
Adj和V-之间接10欧姆电阻,
V-在接负载,
经过测量,
10欧姆电阻上流过约9。5mA,
不知道是否正常?
测量发现负载变化,
电流变化约为0.01mA,
不知道能不能让变化更小?

楼主:
另外,
有那位高手用过LM331,
有个问题请教,
在压频变换电路中,
按照典型电路接线,
电压输入-10V
频率满量程输出约为100KHz,
但是输入电压减小到-0.5V,
就没有频率输出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后来我在输入电阻上并联了一个电容,
结果问题解决了,
可是没有理论依据,
被否决掉了。
希望哪位知道的高速我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