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中的临时变量的疑惑?

楼主(2005-11-23):
我在项目中做了FC1,FC2两个功能块,其中都定义了TEMP1,TEMP2这两个临时变量,这两个块在OB1中都分别被调用了10次,我现在担心因为调用过多,其中的临时变量会发生冲突吗?因为它们的绝对地址其实都是L0.0和L0.1啊!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在第一个FC1的调用中TEMP1闭合了,第二个乃至以后所有FC1的调用中的TEMP1也跟着闭合啊?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只要注意每次调用结束后,临时变量都会被释放,它只在当前的FC调用中有效。

网友A:
第二个乃至以后所有FC1的调用中的是否闭合跟你的FC内的临时变量的控制条件有关,控制条件的变化会使其变化。
这主要是对扫描、FC、临时变量的理解问题

楼主:
我还是想用IN_OUT来代替TEMP,保险点,你们看了?

网友B:
FC中,临时变量是不能用的。
搞得很头痛
曾做流量累计FC,秒累计变量就用了临时变量,然后除以3600为小时累计量输出,结果是不能用的。

网友C:
Nothing to worry,just do as you want.

网友D:
我有个临时变量的问题也需要解决一下: [b]我想知道#SRC_DATA中的内容是什么?

网友E:
临时变量L ,只在当前FC内有效,也就是说在FC1里的L0.0和FC2里的L0.0不是一个东西,在STEP 7的手册里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