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对摄象头和云台进行远端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5-11-23):
请各位高手指教:
我所安装的一套摄象设备在中控室里直接接在接口上可以对摄象机进行控制,可是将它安装到现场,再对它进行控制就无法进行了,检查线路发现通讯总线都是连通的,机器地址也是对的,请问各位高手指教,可能还有哪里出了毛病呢?

网友A:
干扰

建议您选用工业级的系统, 而不是实验室级别的系统

网友B:
用的什么通讯方式,可能是线太长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任务已经完成了 ~~感谢~~

网友C(2007-10-22):
请问是怎么样解决的?

楼主:
需要加一个远程电阻做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