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对摄象头和云台进行远端控制

楼主(2005-11-23):
请各位高手指教:
我所安装的一套摄象设备在中控室里直接接在接口上可以对摄象机进行控制,可是将它安装到现场,再对它进行控制就无法进行了,检查线路发现通讯总线都是连通的,机器地址也是对的,请问各位高手指教,可能还有哪里出了毛病呢?谢谢

网友A:
您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自己编写的软件还是用的厂家软件,有可能是设备的驱动安装问题。

网友B:
“通讯总线都是连通的”,就是不能通信!据我所知,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信号输出与所用电缆的特性阻抗不匹配而造成的。
    解决阻抗匹配的最常用方法:在终端并联匹配电阻;更换专用电缆。

楼主:
用的是厂家的软件,如果是设备驱动问题,为什么在实验台上可以对它的变焦,云台进行控制,到了现场就不行了呢??请指教!

网友B:
当然,也可以降低通信速率。

楼主:
那么我们该如何确定信号输出与所用电缆的特性阻抗是匹配的呢?也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我们该并联多少的电阻呢?换电缆对于我们这个小公司来说,成本实在是无法接受的:{
先谢谢您的回帖~~:)

网友B:
经验值:电阻120欧姆.
    精确的方法:用示波仪+可变电阻器,微调。

楼主:
多谢朱先生:)
当微调,使波形达到什么样子的时候是比较好的呢?

网友B:
与发送端信号相比无畸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C:
多找找设置方面的问题,调试视频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