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表压力,绝对压力的问题?

楼主(2005-11-23):
看了下几个压力概念的问题,可以区分开了,但是具体选仪表时还是有些困惑,有以下问题:
1,一般定义蒸汽的参数为400摄氏度,2.5MPa时,这个2.5MPa是表压力还是绝对压力?
2,现场放置的指针式压力表指示的都是表压力??
3,控制柜上面常有很多仪表,指示的压力都是表压力还是既有表压力也有绝对压力?
4,锅炉压力:锅炉炉膛负压指的是表压力?炉膛负压为0时为绝对压力为大气压?锅炉蒸汽压力假如为10MPa,此压力是表压力还是绝对压力?

网友A:
您好:
    2.5MP的为表压力
   现场的压力表指示的是表压力
   控制桂的情况我不清楚
   炉膛压力是表压
   负压为零时为绝压(也可说是通气式表压)
   锅炉压力10MPA基本为表压,

 以上说的也许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教
 电话:13237484382
  邮箱:liufagui@126.com

楼主:
谢谢!
刚才考虑的一下,常用的指示基本都是表压力

不过你说负压为零时为绝压(也可说是通气式表压)
似乎不对,炉膛负压为0时,表示炉膛既不冒正压,也不冒负压,为大气压

网友B:
1 表压
2 表压多,但也有绝压的(根据工艺要求).
3 也是表压多,但也有绝压(根据工艺要求)
4 并不是负压就是绝压.绝压指的是以约-100KPA为起点的压力.表压=大气压+绝压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C:
只想说一句:是表压强

网友D:
是相对压力,大气压以零来计算。

网友E:
自动化111:
    上述全是表压力。

网友D:
是的,表压力在常压下显示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