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温控仪固态继电器输出问题

楼主(2005-11-23):
用8个相同型号温控仪控制8个ssr(固态继电器)控制温度,请问为了节省连线能否把8个ssr输出端的-连在一起?

网友A:
LZ问的应该是将输入到SSR的电源共用一根导线把?

楼主:
就是想知道是否可以把温控仪的8根ssr输出-端联到一起,然后接到8个ssr模块-端上?

网友A:
一般是只能共用一根仪表输出线(仪表输出的正或负端,以仪表的内部结构定)。从仪表到固态的触发线在不能确定共正或共负,最好还是分别触发比较好。

网友B:
在无法确定仪表内部线路时最好不要,因为有的低端仪表内部SSR输出与热电偶输入不隔离,这样接会导致热电偶信号被干扰,导致测量不准。中高端仪表SSR输出与热电偶相互隔离,这样接问题不大。

网友C:
可以联在一起,只要使流过固态继电器的触发电流满足要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