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20—4mA的信号转换成4-20mA的信号啊?

楼主(2005-11-23):
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使用仪表变送输出即可实现~~

网友B:
用個轉換器不就好了嘛!

网友C:
用宇电仪表501就可以了还便宜!

网友A:
to 雨加雪:
用2个转换器的话~外围线路太复杂,只要有2个量程定义的仪表就可以利用变送功能将20-4mA转换成4-20mA

to 天子门生:
如果没记错的话AI-501仪表只有1组量程定义,没办法将信号转换,别误导别人=.=

网友D:
接一个转换模块,好解决,010-62977168-807

网友E:
有生产仪表能力的厂家都能做,就一个模块搞定,输入做成20-4的输出做成4-20的,生产厂家写个反向对应的程序即可,几百块钱吧!

网友F:
就是一个线性变换的问题,一般没有这种变换,可以找厂家订做,很简单‘

网友G:
我们的仪表可以解决,又现货,只是进口产品,价格稍高。
16位A/D,精度也高,0.03%的精度,5位红色LED显示,模拟量输出卡上有两种信号,0-10V或者0/4-20mA,选接一组端子,该表另有2路获4路报警输出可选。功能多多,欢迎垂询!上海矢量自动化
021-54807896

网友H:
价格反相器就可以的,很便宜的了。

网友C:
错了不是501,应该是708!

网友I:
宇电AI-501是没法实现这个功能的,要选具备自定义输入表格功能的AI-708就可以,自己定义一个输入来反向,如果不想要显示也可选导轨安装规格的

网友C:
其实这种功能很多厂家都能实现而且方式各有不同,但是要找一个物美价廉,稳定性抗干扰性能好的厂家是很少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网友J:
请教楼主你说的是传感器,二次表还是什么模块?如果是二次表有变送输出的话,可以把OUT 0~100%改为100%~0。基本上二次表都可以这么设定。

楼主:
to: 飘荡仪海
我的是压力传感器的信号,想要的是4--20mA的,可是他出来的是20--4mA的.

网友K:
你把压力传感器器拿去重新标定下就搞定
一般压力传感器很少输出20-4mA啊

网友L:
加个隔离端子,即可:010-82564660-22 倪东来

网友M:
要不要隔离啊,请找我!

网友N:
把量程倒置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O:
一个稳压块,一个电阻,做成恒流源(24mA)与原信号相减,电路简单,工作稳定(做过)

网友P:
如果信号已经转换为数字信号进入计算机,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转换,这样很容易。

网友Q:
这个仪表当然能作到,但是尽量去找压力传感器厂家,这没什么困难的,压力传感器就应该用4-20mA来表示,不行就换个厂家,何必那么复杂

网友R(2006-04-29):
 下面引用由hplchina在 2005-12-5 19:45:00 发表的内容:
  把量程倒置不就可以了吗
--------------------------------------------------------------------------------------------
说的好!!!!!
各位大虾,是不是考虑得太复杂了。

网友S:
这个很容易!一般的二次仪表通过设置参数即可调整输出,反信号输出20-4变长4-20mA,
邵先智 13524822583
021-51699880-802
sxz013@163.com

网友T:
是压力变送器出来的4-20MA?
如是直接调压变的就可以实现。

网友U:
同意激情如火的观点

网友M(2006-08-08):
0-1mA、0-20mA 电流隔离转换IC
ISO系列直流电流信号隔离放大器是一种将电源信号转换成按比例输出隔离电流或电压信号的混合集成电路
应用 :地线干扰抑制,信号长线传输,安全隔离栅,电力监控,医疗设备,仪器仪表,工业自控等需要将模拟电量隔离的行业
精度等级:0.1级  0.2级  0.5级(非线性度<0.2%)
输入:0-10 mA/0-20 mA/4-20 mA等标准信号
输出:0-10 mA/0-20 mA/4-20 mA/0-5V/0-10V/1-5V隔离变换的电压信号
信号输入/输出/辅助电源隔离电压3000VDC三隔离
12PIN  SIP  符合UL94V-0标准阻燃封装
工业级宽温度范围:-40~+85℃

输入额定电流                辅助电源                输出
A1:0-1mA                  P1:24VDC             O1:4-20 mA
A2:0-10 mA                P2:12VDC              O2:0-20 mA
A3:0-20 mA                P3:5VDC               O4:0-5V
A4:4-20 mA                P4:15VDC              O5:0-10V
A5:自定义                 P5:自定义              O6:1-5V

产品型号举例                输入信号               辅助电源         输出信号
ISO-A4-P1-O1                4-20mA                24VDC            4-20mA
ISO-A4-P3-O1                4-20mA                5VDC             4-20mA
ISO-A4-P2-O2                4-20mA                12VDC            0-20 mA
ISO-A3-P4-O1                0-20 mA                15VDC           4-20mA

ISO-A4-P1-O4                4-20mA                24VDC            0-5V
ISO-A4-P3-O5                4-20mA                5VDC             0-10V
ISO-A3-P2-O6                0-20 mA                12VDC            1-5V
ISO-A3-P2-O4                0-20 mA                12VDC            0-5V

深圳市顺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曾苑
电话:0755-21255909
传真:0755-83116652
MSN:zengyua@hotmail.com

网友V(2015-01-16):
定做的话就简单了,一个ADC加一个DAC再加上驱动就OK了,在量化为数字量后一倒就可以

网友W(2015-10-20):
WL-140x 无线模拟量采集模块使用说明书

河北蓝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维明南大街12号6楼

联系人:李栋

电话:17603205003

QQ:3179944876

1 产品简介

WL-140x 模拟量采集模块是我公司针对各种应用场合,开发的通用型模拟量输入模块,可广泛应用于机械、消防、石化、建筑、电力、交通等各种行业中。模块可同时采集4路电流信号,采用金属屏蔽盒封装,拥有较强的电磁兼容特性。模块支持标准MODBUS RTU协议,可同其他采用MODBUS RTU协议的仪器设备联网使用。

    该模块采用抗干扰性强的GFSK的调制解调方式,数据传输稳定可靠,空旷可视传输距离0-3000米,超强穿透力。载频433 MHz,ISM频段无需申请;
支持多个信道,多组模块同时传输不会产生干扰;

2 主要技术指标

 2.1 模拟量输入

l 输入路数:4路

l 输入类型:4-20mA电流信号

l ADC分辨率:16位

l 采样精度:0.1%FS

l 采样速率:16次/秒

 2.2 系统参数

l 供电电压:8~30VDC,电源反接,过压,过流保护。

l 功耗:<2W

l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10℃~50℃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5%~85%不结露

l 外壳材料:铝合金

l 安装方式:螺丝安装

l 体积(长x宽x高):110x104x30

2.3 通讯接口

l  传输接口:  RS-485

l  通信地址:  1~247

l  通信参数:9600 bps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无校验

l  传输方式:  异步主从半双工方式

l  数据包格式:

地址(Address)

功能(Function)

数据(Data)

校验码(CRC)

8bits

8bits

n×8bits

16bits

    数据包的发送序列总是相同的地址、功能码、数据以及校验码,其中每个数据包需作为一个连续的位流传输。当主站数据包到达从站后,与数据包中地址域相匹配的从站将接收数据,从站对数据校验后,如果没有错误,就执行数据包中的请求,并将响应数据组包后发给主站,从站返回的响应数据包中包含有以下内容:从站地址(Address)、执行的功能(Function)、功能执行生成的请求数据(Data)和校验码(CRC)。

l  地址域(Address)

    地址域在数据包的开始部分,由一个八bits数据组成,这个数据表示主站指定的从站地址,总线上每个从站地址是唯一的,从站的有效地址范围在1~247之内。当主站发送数据包后,只有与主站查询地址相同的从站才会有响应。

l  功能域(Function)

功能域描述了从站所执行的何种功能,下表说明了所有功能码的意义。

代  码

定     义

具体功能

03H

读数据

读取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当前16进制值

06H

预置寄存器

用特定的16进制值改写单个变量的值

l  数据域(Data)

    数据域包含有从站执行特定功能所需要的数据或从站响应主站查询时采集到的数据。

l  校验码域(CRC)

    校验码是主站、从站在CRC校验传输数据时形成的16bits的校验数据。由于通信中存在各种干扰,因此通信中传输的数据可能会发生改变,CRC校验能够有效保证主站、从站不会响应传输过程中发生了失真的数据,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

常规设置参数列表

参数名称

地址

数据类型

长度

读写

数据范围

数据备注

第一通道电流

0001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二通道电流

0002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三通道电流

0003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第四通道电流

0004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只读

400-2000

400-2000 : 4.00-20.00mA

未定义

0005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读写

通信地址

0006H

unsigned short

2字节

读写

1-247

默认1,可修改配置

3. 接线方法

端子名称

描述

DC24V+

直流电源正

DC24V+

直流电源正

RS485A

接其他RS485的A端

RS485B

接其他RS485的B端

mAn +

第n路4-20mA正端

mAn -

第n路4-20mA负端

注:对于两线制传感器接法,传感器正接“DC24V+”,传感器负接“mAn +”即可。

网友X(2016-11-14):
引用 楼主:
to: 网友J我的是压力传感器的信号,想要的是4--...

 可以加无锡茂尚的反向隔离器 MS-NGL11D ,0510-81800019  18020302661,也可以把压力变送器改一下,

网友X: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个线性变换的问题,一般没有这种变换,可以找厂家订...

 无锡茂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有现成的反向隔离器  0510-81800019

网友X(2022-02-15):
可以家装无锡公司的反输出电流变送器  型号:MS-NGL11D .

网友X(2022-07-20):
引用 楼主:
to: 飘荡仪海我的是压力传感器的信号,想要的是4--20mA的,可是他出来的是20--4mA的....



无锡茂尚有一款反向输出信号隔离器,型号;MS-NGL11D,输入4-20mA,输出20-4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