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的那些厂家厉害

楼主(2005-11-23):
看到论坛上只写了ABB,霍尼维尔和利时,就这些作的最大吗?
我影响中罗克韦尔跟西门子也作吧,请指教

网友A:
很多的,现在国内的小装置用国产的比较多,像浙大中控。大装置一般用进口的,你提到的都有,但是西门子更偏重于plc(虽然两者越来越重合)。holleywell在中石化用得多一些,foxboro现在在电厂用得很多。还有小日本的几个品牌也可以。。。。。。。

网友B:
Emerson旗下的WestHouse公司的Ovation在中国这3年新建的600MW以上机组中DCS业绩最好,大约占37%。Emerson刚刚开过庆功会。
同时Ovation也是核电厂DCS业绩最好的公司。
Emerson旗下的DeltaV系统也十分的不错,简单易用。软件还是用的iFix。业绩也还可以,在电力和石化有相当的业绩。

ABB旗下的Symphony在中国这3年新建的600MW以上机组中DCS业绩排第二,这个产品应该是收购的贝利公司的Info90的换代产品,性能如何没有见识过,听闻也十分的不错,核电的业绩也很好。
ABB旗下的Advant Contreller460系列是ABB公司的看家产品,三峡大坝发电系统用用就是这个东东,利害吧。
ABB旗下的AC800F在软件上是继承FreeLanch2000的,在IO站硬件上是“追新的”,可以使用AC800M的S800/S900系列IO。FreeLanch也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并且在2004年度获过大奖的。唯一小小的遗憾就是以太网不能冗余。只能插2个以太网模块,其中一个必须用来做冗余同步通讯,跟上位连接的以太网就只能是单网了。
ABB旗下的AC800M才使新贵族,不过好象还不是很成熟,据说是找了一大帮做计算机的人员开发的软件系统,而且该系统的CPU是ABB最高端的PLC的CPU,就像西门子PCS7使用S7-400是同一个道理。IO站主要还是使用S800/S900系列。

网友B:
Invensys集团旗下的Foxboro在我国这几年新建的600MW以上大机组DCS业绩中排第三。其I/A S已经升级到V8.0,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目前的IO模块全部采用铝合金外壳封装的。
Foxboro公司的小系统A2也在逐渐发威,这是和Invensys集团旗下另一家兄弟公司欧陆合作开发的。Foxboro主要开发的T940X中央DPU,而欧陆开发生产了T2500系列IO。Foxboro叫A2,欧陆叫Network6000,Foxboro的软件用Intouch,欧陆主要用iFix。硬件本质是一样 的,连一毫米的误差都没有。可以互换的。这个用来做电厂辅机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B:
在石化系统,HoneyWell和横河是老大和老二。
后来才搞清楚,原来他们和石化系统都有血缘关系。
跟石化系统都有合资公司。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HoneyWell最利害的还是软件,至于硬件,性能是十分不错的,可惜主要不是HoneyWell自己造的。CPU的来头贼大了,牵扯了4家业内赫赫有名的厂家,采用了IBM和APPLE合作开发的PowerPC CPU芯片,然后由HoneyWell和AB合作开发系统低层软件,然后由AB为HoneyWell贴牌生产,HonneyWell的C200,新的C300就是AB的ProcessLogix1757系列。所有模块通用,尽管打的标牌不一样。HoneyWell的软件已经升级到EPKS系统。性能相当稳定。据说新型IO已经开发出来,HoneyWell打算自己生产,不再假别人之手,可惜我还没有见识到。

横河的CS1000和CS3000怎么说呢,虽然是小日本的东西,虽然在石化系统搞不正当竞争,但毕竟还是好东西。我只知道一点,其IO全部为富士代工生产,就是富士的ProcessIO,还是从浙大中控知道的,因为浙大中控一直在喊,他们的GCS-200的IO和横河一模一样都是富士代工的。

网友B:
今天先聊这么多,改天继续。

网友C:
 展翅飞翔: 请谈谈tdc3000好吗?

楼主:
非常感谢,请继续谈谈,好吗?

网友D:
西门子也做的,横河的CS1000和CS3000也不错的,我们公司就做这两家的!

网友B:
因为有人删除了我的帖子,让我很失望,本来不想在这里再谈技术,
因为这里是商业操作的地方,你们看看,凡是有初级用户提到要上
新系统,咨询一下那家的系统好时,懂的不懂的都上去发言。
我们应该理解网友帮助网友的心情,但是很多是枪手,在夸自己的
产品的同时不停的贬低竞争对手,说什么的都有。
而有部分是污言秽语的,斑竹倒没见删除了他们,
是看不见吗?未必吧?
竞争应该有序竞争,
就象我那篇被删除的帖子里边所讲:
我们不要凭空诋毁别人,摆事实,讲道理。
用技术数据说明一切,或者用实际业绩说明一切也可以呀。

网友B:
GE要分成两部分来谈,
先说GE工业能源集团。
其产品为MARK系列,目前最新版本应该是Mark VI。
曾经在火电厂的汽轮机控制创造过无限辉煌的。
GE曾经是汽轮机控制的老大,从EH,DEH,MEH都很厉害。
只是市场份额在不停的萎缩,而别人的市场份额在不停的增长。
EH,DEH,MEH是主机DCS中利润最好的部分。
只是很多老牌子的大公司都有“老爷公司”的坏习惯。
(我可不是有意贬低谁啊,这是事实。)
比如,某工程,我挣不够多少钱,我就不作那个工程,
甚至投标都不去。
别人呢,是在激烈竞争中成长的,是在相互砸价,是利润率越来越
低,但是别人的市场份额在不停的上升,其中最最典型的就是新华。
客观的讲,Mark系列还是好东西,我只见过Mark V.
但是好是不是就值那么多的钱呢,好像又不是。
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吗,电子产品,成本能有几个钱?
关键是人力成本占的钱太多,并且品牌价值往售价中加的太多。

GE在收购新华后,主推的是新华的XDPS-400+.
前段时间还是听网友说,GE下一代的DCS肯定是Mark VI和XDPS-400+
的混血儿。
后来跟新华的哥们聊了一下,确有其事。
并且,新系统将还是以新华的XDPS-400+为主体,逐步吸收GE Mark
的优点来完善。
GE将来主攻的方向还是电力,包括核电和水电。

GE Fanuc自动化集团的DCS是一个PLC架构的产品。
就象西门子的PCS7。
硬件采用PLC,叫OpenProcess,分高低两档。
高档的用PAC RX7(原来用S90-70),低档用PAC RX3(原来用S90-
30),IO站统一是VersaMax.
软件原来用的是Cimplicity,这个其事和intouch 是有血缘关系的。
现在慢慢要换成iFix,毕竟GE Fanuc是费了很大劲才将iFix从爱默生
的手里买过来的。不让它发挥些光和热还行吗?

网友B:
西门子原来在电厂使用的DCS是叫Teleperm-XP。
而现在则全面推广PCS7。
客观的讲,PCS7的性能并不差,不能因为它用了PLC来作DCS的硬件,
就认为PCS7的“档次”不够高。
如果真的讲“档次”的问题的话,其实关键是西门子如果在IO站上
用ET200M,则IO模块只能选择300系列的,这个档次可真是不够高。
其实老实讲,300的IO跟其他很多PLC的IO比,性能是不错,但是作
DCS的IO,还是差了些。但是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直接说就是便宜

其上位软件使用的就是自己的WinCC。
数据库是内置的微软SQL Server2000。
软件是模块化的,太复杂,太繁琐。
而且很多有兼容行问题。不过升级倒是蛮快的。
PCS7的设计理念还是影响了不少厂家的。

PCS7的业绩是比较难看的,尤其是在电力。
石化会稍微强一些。

网友B:
AB 的DCS就是ProcessLogix。
虽然不是很有名气,但是硬件性能是不差的。
建议能有幸见到AB DCS的用户拿把千分尺,把AB所有模块的尺寸测一
下,记录下来,再去测一下honeyWell的产品,保准一毫米都不差。

软件和honeyWell的还是有相当的差别。
上位软件是用的自己的RS View32。
数据库为RS SQL,通讯是RSLinx。
还没有整个进去,拼凑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

AB的DCS业绩也不怎么好。但是AB的PLC确实是卖的很不错的。
^_^。

网友B:
Citect和SixNet这样的厂家我就不说了,
没有什么意思,全当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就行了。
过段时间再聊国产系统。
我最近正在了解国产系统,
有2个项目用国产的,已经启动了。

网友E:
谢谢楼主,使我们见识了各家所长
在这么商业气氛忒浓的今天还能摆开了讲,是在是不容易啊

网友A(2005-12-28):
展翅飞翔果然飞过不少地方

网友F:
DCS 较好的,国内的为浙大的,国际有AB,HYNEIWELL,GE等.

网友G:
展翅飞翔:继续自由的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