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298单极性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05-11-23):
我想请教一下:L298单极性驱动步进电机,用四相八拍,那个时序怎么写啊?
四相八拍是:A、B、C、D四相,八拍是A、AB、B、BC、C、CD、D、DA、A??
我是这样子弄的。按照这八拍的顺序置高,,但是为什么步进电机只是振动而不转动呢?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前两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你说的吧?
已经解决了,还怪"怎么没人啊??"
"按照这八拍的顺序置高,,但是为什么步进电机只是振动而不转动呢?"
看来你要仔细查一下,例如:
线路有无虚接,功率器件是否损坏,程序是否有误;
一步一步走,看从哪一步起出错.

网友B(2009-08-11):
各位老大们,给小弟一点详细的驱动不经典机的资料好不?

网友C:
你的程序  检查检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