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糊PID的增量式算法

楼主(2005-11-23):
我现在在做模糊控制,可是发现很多问题,其一:我怎么用pid增量式实现模糊控制。其二:模糊的量化因子和比例因子到底怎么取才合适?谢谢了

楼主:
希望大家能给予一定的提示或帮助,我现在真的是无从下手了,真得很需要高人的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把模糊的量化因子和比例因子放到数组或文件中读取。用pid增量式实现模糊控制的关键是模糊的量化因子和比例因子的确定,其实使用来说和直接用pid增量式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个查表和赋值的过程。

楼主:
十分感谢激情如火,增量式和位置式一样吗?我看好多资料上写的是位置式,我刚开始研究模糊控制,所以好多规则我只能借助于资料上写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用增量式写位置式,谢谢了,希望再次给予指导!

网友A:
增量式和位置式当然不同了,他们面向的控制对象的特性不同。

楼主:
谢谢!可是如果用单片机编写PID模糊控制程序,写为位置式,是很难实现的,那我该怎么改呢?请问您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文章,或者好的建议呢???真的很感谢!!

楼主:
我已经知道很多资料上提供的规则不适合于增量式,但是可以作为
参考。可是比例因子和量化因子怎么选取呢?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呢?谢谢

楼主:
求助:有没有人愿意提供增量式的模糊控制规则阿!!!!十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