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与交流电动机的区别?

楼主(2005-11-23):
请教,直流电动机与交流电动机最主要的区别在那里?

网友A:
主要的区别就是交流与直流.

网友B(2005-12-23):
相同功率的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直流电机的起动力矩远大于交流电机;直流电机的维护要比交流电机复杂.......

网友C:
有种串激电机,交直流都能用.

网友D:
最大的区别,转子

网友E:
交流马达用的是三相工频,比如三相380V频率50HZ,或者单相220V的马达。
直流马达用的是直流电,安装时要注意电枢和励磁的正负极。

网友F(2006-02-27):
请教各位:
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在不同的负载情况下,他们的效率各是多少:
80%:
60%:
40:
向您三鞠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