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和变频器的通信

楼主(2005-11-23):
  我的设备运行次数在15-33之间。当为24次时对应的频率为50赫兹.
程序中是这样的:次数*5000/24然后送到变频器.而从变频器取出
频率是这样的:频率*24/50然后送到触摸屏显示次数.

为什么送的时候乘5000而不是50呢?

请指教!!!

楼主:
   次数分设定值和实际值.监控的是实际值.设定的时候为什么乘5000而监视的时候除的是50呢????

我估计应该是变频器的原因!!!那么具体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呢??

网友A:
不太明白!应该用计数方法能实现

网友B:
一般变频器写频是小数点后两位,5000就是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