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系统

楼主(2005-11-23):
本公司生产的雕铣机采用的是步进驱动系统,设备调试时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些课户要求的24小时加工,对于步进电机会丢步我早就知道,对于一般的生产,机器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主要是24小时连续工作,3坐标工件坐标会偏移,及做的时候会产生位移,请指教有没有什么装置可以弥补步进系统24小时工作情况下产生的位移。
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位移呢?请指教!

网友A:
"主要是24小时连续工作,3坐标工件坐标会偏移,及做的时候会产生位移"
为什么?以前用步进做的东西,连续工作三四天,也没有出现“偏移”呀。

网友B:
原因很多,运行时负载过大,进给过快都会使电机丢步,另外就是系统和现场电磁干扰,在调试时最可能发现不了.电磁干扰既会影响控制器,又会影响驱动器.可用"排除法"找具体原因.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工作状态允许的条件下,机器每完成一个工作路径后,运行部件(铣刀)立即返回机器零点,软件归零后继续工作.不过,这样一来,软件需要更改.
当然外加光栅尺做位置闭环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A:
"运行时负载过大,进给过快都会使电机丢步,另外就是系统和现场电磁干扰"
负载过大、进给过快,都是工艺错误,用水果刀劈柴,还要指望刀不卷口吗?
至于电磁干扰,就是加了闭环,难道就不干扰了吗?

楼主:
该开始调试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位移的情况,客户也是在加工一段时间后才发现此类的毛病的,并且大多多有相同的情况,主要是加工时要进行油液冷却,会不会是油液的原因影响了系统呢?

网友C(2008-12-19):
德国著名嵌入式运动控制芯片研发企业TRINAMIC提供最高效的产品与技术:
1、体积小:先进的芯片设计能力,使产品体积成倍减小,引领工控产品发展潮流。
2、集成度高:将所有的功能集成在一块芯片中,将减少传统控制系统中控制、驱动所占的空间,降低了系统故障发生概率。
3、价格低:由于TRINAMIC产品的体积小、集成度高,所以相比以往分别购买控制器和驱动器时价格大大降低。

TRINAMIC提供多种微步驱动芯片,包括内置驱动管和外置驱动管。所有的驱动芯片都具有诊断和保护功能,其中TMC246和TMC249具有TRINAMIC公司的专利技术StallGuard功能(失速探测功能)
共有的功能:
◆StallGuard功能
TRINAMIC公司的专利技术StallGuard可以帮助用户监测机械过载,在无需外界传感器的情况下使电机停止;预先设定电机的力矩,在运动过程中通过测量轴上的力矩来避免电机丢步。因此可以省去外部的限位传感器,电机的负载情况可以通过驱动芯片的数字接口传输。

网友D:
能否在工作的时候定期让机器自动复位一次呢,就是重新回一次零,然后继续上次的加工,这样应该就避免了误差的累积了吧。

网友E:
难道机器运行的时间长短和丢步不丢步有关系吗?

这里的精度和闭不闭环有关系吗?

先看看是不是丢步了。

是突然偏差了?还是存在累计误差,慢慢的就偏了?

突然偏差的话可以考虑干扰信号或者机械装配,比如说限位信号被干扰到了,导致突然少走了一段距离。

误差累计的话还需另行分析,当然可以采取加工N次后回次原点的方法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