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低速转矩?

楼主(2005-11-23):
本人遇到一台机器原来用的是德力西的变频器和0.75KW的普通鼠笼电机拖动, 后由于改造换用了一台台湾东元的1.5KW的变频器,配国产的1.5KW普通鼠笼电动机,但是现在遇到个问题,请那位大哥指点一下:
1) 低速启动时,感觉启动力矩过小,不能拖动机器,只有将速度调高,机器才能运转.如何才能提高低速启动转矩呢?
2) 我检查了变频器的参数,根据实际更改了额定电流,电机极对数,额定电压,额定频率,请问还需要修改其他参数吗?
3) 变频器里面有AUTOTUNE选项,来自动检测电机参数,请问我需要吗?

网友A:
转矩提升参数你没设,对吗?

楼主:
谢谢菜鸟大哥的关注,关键是小弟已经将最低启动频率的相应启动电压提高5V左右了.

网友B:
同意老菜鸟的意思,把转矩提升这个参数改改试试!!

网友A:
告诉你一些注意事项:
1、尽量调整变频器参数,能搞定当然更好;
2、或许机械负荷过重,和变频器的容量、品牌有关系,比如说爱德利就不如松下的,松下的就不如台达的,台达的就不如三菱的,三菱的就不如富士的,富士的就不如西门子、丹佛斯的;不过价格恰恰相反——一分价一分货啦。。。如果有必要,请减轻机械启动负荷、加大变频器容量、更换品牌等等。。。
3、不要太过于迁就自己——有时间是机械设计速度错误。即使技术协议规定了速度范围,但甲方实际却使用不到这么宽的频率范围。关键在于甲方平常使用的速度是多少,最好将这个速度作为机械设计速度——50Hz时的速度。不要一味相信技术协议:借术协议上说0-5m/min,那么如果甲方要求0.0005米/min,你也要达到吗?
    退一步海阔天空,在这种情况下更换一个链轮就可以了,能花几个钱???

网友C:
变频器的低频转矩根据算法有很大的差别。在变频器这个领域中矢量算法和直接转矩控制有很好的低频转矩优势。一般情况下可以达到0.5Hz启动。AUTOTUNE这种功能可以更好的发挥变频器性能。

网友D:
改变基本频率

网友E:
该用矢量控制变频器会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