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楼主(2005-11-23):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准备装配一台无功功率补偿电容柜,总容量为300千乏,所选各元件型号规格如下:自愈式并联电容器10台,每台30千乏(0.4KV)。空开选用DZ47-63A,接触器选用CJ16-63A,热继电器选用JR36-63,40-63A。刀开关采用HD13B-600A,避雷器采用Y1.5W0.28/1.3型3只。我想采用JKG2B-10数显功率因数自动补偿控制器,不知是否可行?如果可行,不知其控制接线原理图是怎样的
能不能给我发个电容柜的安装接线原理图?我的邮箱:xuweihua2001@163.com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你买了控制器后看看它的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B:
应该没问题 我用过JKL-1B的控制器应该大同小异,不过你选的热继电器小了 我觉得应选50-80的 不然热继电器会跳的。

网友C:
控制器一定要选好 有的控制器电源不稳 造成电容爆炸(电源断掉 再重新上电 使电容电流倍增)

网友D:
一点建议:
交流接触器应该选用CJ-19电容专用接触器.
数显功率因数自动补偿控制器应该有详细的说明书,否则很难装.....

网友E:
是应该选用电容专用的接触器,带有触点保护功能

网友F:
接触器选用:CJ19系列切换电容接触器(CJ19-63),带有抑制涌流装置。

网友G:
一定要注意A相的选择呀,选错了不正常运行。

网友H(2007-03-23):
个位大哥,大家好!
小弟有一事请求。关于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小弟遇到一
难题,小弟也没有接触过这类电气。所以想请大家帮个忙。
就是那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显示“欠流”!是什么原因了。
所以想请个位大哥帮我一把,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I:
负载低或没有负载.

网友G:
互感器不在A相上也出这个情况.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勃龙工控在 2007-3-26 0:50:00 发表的内容:
互感器不在A相上也出这个情况.
--------------------------------------------------------------------------------------------
有点意思哈. 互感器不在A相上.竟然会欠流?
这要看你具体是什么牌子的盒.取样电流A.B.C.放哪相上都行..只不过电压取样亦需相应变动罢了.//

网友K:
小弟最近也准备装配一台无功功率补偿电容柜,与万能转换开关配套的.万能转换开关上有自动,停,手动.自动好说.请问在停和手动的时候都应该断开哪几个?

网友L:
电流取样与电压取样一定要同相.

网友M:
现在有动态无功补偿控制设备,补偿效果更好.

网友N(2007-04-27):
动态补偿效果确实好,不过造价相应也会高很多!

网友O:
我到是有电容柜的线路图,可就是没办法扫到我的电脑上,怎么办.

网友P:
动态就地补偿装置效果非常明显.具体请见:http://www.bokee.net/bloggermodule/main.jsp?bokeeName=shhydq

网友Q:
显示“欠流”意味着负载轻,信号电流达不到启动数值。
有可能是电流互感器选大了。

网友R:
我买过一个新的控制器,没用就是坏的,还有就是检查线路是否连接好。取样如果是B相,那么控制器的进线是A,C,具体要看说明书。

网友S(2007-11-17):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我公司有台400KVA的变压器,公司生产的时候无功补偿是正常的,可是停产的时候,负载很小,无功补偿器一直显示欠流,不进行自动投切电容,造成每月被供电局罚款,我该怎么办呢?电容器是25千法的.

网友S:
电容器是25千法的,共十组,控制器是JKG2B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网友T:
下面引用由cys760706在 2007-11-17 12:11:00 发表的内容: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我公司有台400KVA的变压器,公司生产的时候无功补偿是正常的,可是停产的时…
--------------------------------------------------------------------------------------------
这样的情况可以设置一路手动投入,容量根据实际情况定

网友U:
我正在研究JKL7CE型智能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呵呵

网友V:
接触器要选大点,要不容易烧坏的,因为他是经常动作的

网友W(2009-04-27):
我公司也遇到了23楼的情况 变压器1600KVA的   。。。。。。

网友W:
怎么解决请大家指点

网友X:
关于无功功率补偿的问题的问题,,本人曾发过这样的帖子,,详细请看,,,,

网友X: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71422071200001

网友Y(2009-05-28):
用04KV/30KVAR电容器做电容柜,CJ16-63接触器理论上可以,单故障率太高。接触器的加大,如谐波严重就更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