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TEP7 PID调节问题

楼主(2005-11-23):
朋友们,谁用过西门子STEP7 PID调节?
我调节自动变频器,STEP7软件的系统提供的FB41功能块,以前我也用过他调节过水位。
现在我遇到的情况是:每当我从开环切到闭环,输出总是先归零,再自动调节,就是不能立即跟随调节,以前也不会输出归零啊,同样的做法。真搞不懂!
马上就要投产了,郁闷,谁用过,还望指点指点,交流交流!

网友A:
应该是您的参数设置问题,可以适当减少比例系数或增大积分时间看看。

网友B:
这个是无扰动切换的问题,应该用编成方式可以解决,你可以延时使用PID的输出,FB41本身有无扰动切换的功能,不知道你用到它的手动功能没有。

楼主:
用了手动功能,也就是开环功能。PID参数只是调节闭环的反映等情况。我遇到的是每当只要一切到自动,输出就立即先归零,很影响现场压力的波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延时输出,那样反映不是更慢了?

网友B:
不知道你输出的执行机构是什么?对于PLC来说,这个时间是很短的,你的采样时间是多少?
你说的以前是什么意思,同一个东西,以前没有现在出现,还是说别的项目用的很好。

楼主:
执行机构是变频器,采样时间100MS,以前别的项目也用过,也调过变频器,还有仪控阀,都没出现过这种现象啊。

楼主:
执行机构是变频器,采样时间100MS,以前别的项目也用过,也调过变频器,还有仪控阀,都没出现过这种现象啊。
我先手动定频高速运转时,当自动设定压力和反馈压力一致,此时我一切换到自动,PLC马上输出归零(监视的程序),然后再提速。按理说,也应该保持啊,为什么波动那么大,不明白。

网友C:
问题可能出在FB41模块上,当切换到自动时,输入瞬间为零,所以输出瞬间也为零.你可以再做一个保持切换的输入.

楼主:
对了输出瞬间不是瞬间为零,而是快速的降至零。

网友D(2009-03-28):
没看到楼主说的情况啊,当自动打到手动时,就开始直接输出手动设定的输出了,当再打回自动时,就直接从手动给定值开始跟踪了,没见到从0开始跟踪啊

网友E(2009-04-27):
手/自动切换时,输出未处理好;

手动时,手动输出也要送一份给PID参数块;

网友F:
手动切换自动时需要把手动的输出反馈到自动的给定商!!

网友G(2009-11-06):
我切换到自动调节为什么没有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