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日立变频器的风扇。

楼主(2005-11-23):
偶从朋友处借了崭新的一台日立SJ300-5.5KW的变频器,不小心把风扇整坏了,到处友买不到这种型号的风扇,求各位大虾帮忙,先行谢过。

楼主:
风扇公司名称,MELCO TECHNOREX 。型号:MMF-06F24ES

网友A:
我有  要几个,价格在100元。zhangyz77@163.com

网友A:
我有 zhangyz77@163.com

网友B:
一般电流电压差不多  多是可以互相换的。 100  块高了一点吧。

网友A:
日立原装的,价格还可以了,工厂出售就要85元了。

网友C:
只要电压一样,外形差不多就可以换的。没有原装的也可以的。

网友D:
  把年的风扇看一下,外尺寸是多少?电压是多少....我可以给你一只,只要10元,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