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旋转编码器的内部能修复吗,如何修

楼主(2005-11-23):
我公司的编码器坏了 我们领导说其它公司的人都在修这东西 我有点郁闷 想问问大家 能修吗 在么修

网友A:
那要看是什么问题了,笔者曾经修过一个编码器是由于一个三级管烧坏了,从旧的上面拆了一个换上就好。有的问题如果没有专用设备无法修理,因为现在编码器多数制作比较小,焊接等比较费劲。仅供参考!

网友B:
激情如火说得对。编码器分几个部分:壳体,光栅,发光管,硅光电池,信号放大处理线路板,轴和轴承。线路板上的元器件坏了,如三极管可以修理,其它的如芯片坏了也可以换个,码盘坏了,就不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