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

楼主(2005-11-23):
变压器与节电器
谈起变压器,几乎人人都知道。大多数人知道的是电子变压器,如电源变压器,隔离变压器,行输出变压器,脉冲变压器,音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等等,最常见的就是电器里面的电源变压器,这些变压器功率一般很小,几毫瓦到几百瓦,价格从几分到几百元。
最近市场上有种声音,看到某种节电器就说是变压器,面露不屑的神情,似乎变压器就是一种廉价装置,其实这是非常孤陋寡闻的说法。
我们所谈的是电力变压器,电力变压器同样有很多种类,如干式变压器,整流变压器,油浸变压器,卷铁芯配电变压器,防雷变压器,全密封电力变压,组合式变压器、芯式变压器、壳式变压器等等。这些变压器远非常识中的变压器那么简单。变压器技术很简单?回答是否定的!
电力变压器涉及的工艺复杂程度和生产技术可一点不简单,了解这些工艺和技术必须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涉及到电力学、电磁学、材料学、热传导学、制造工艺等等,设计一款优良的电力变压器并不比设计一个变频器来得容易!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包括一些行业资深人士,对电力变压器的认识是匮乏的,还停留概念层面。
变压器能不能节电?回答是肯定的!当实际负荷轻时或供电电压高时,适当降低电压,实现供电的匹配能有效节省电能。其实,市场上的电机节电器或灯光节电器也正是应用了这一根本原理,尽管实现的方式不同,但电压降低到与需求匹配是无法改变的。
变压器就是节电器?当然不是,如同有人把微处理器称呼为电脑,其实只是通常电脑的一个器件,还需要配备存储器、软驱、键盘、显示器等等。单纯的微处理器你怎么用?同样,变压器有时候可以作为节电器的一个部件,但距离节电器还有相当距离。我们需要配备保护模块、测试模块、智能控制系统、旁路装置、指示显示部分,甚至通信遥控模块等等,这些综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节电器。  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个别不法生产商或个体作坊以普通民用变压器充作节电器的现象,恐怕这也是让部分代理商产生误会的原因之一。

楼主:
那位做节电工作的?交流一下

网友A:
节电我认为应看负载情况而定。
例如,灯泡,阻性负载,可通过限流,限压节能。
例如,电机,感性负载,可通过变频节能。

网友B:
节电,是一项工程,不是说你买两个节电器什么的就可以了,节电要根据现场负载的情况来的,在确定一个方案前要全面的了解负载的各种状况,是阻性、感性还是什么的,是冲击性的还是什么的,冲击性有多大,等等等等,现在市场上出现的那些节电器好象是什么状况都能通吃的,可能吧,搞电的大家应该都知道

网友C(2010-09-07):
节电关键是是否有浪费!只有专业的人才能判断!

网友D:
节电,是一项工程,不是说你买两个节电器什么的就可以了,节电要根据现场负载的情况来的,在确定一个方案前要全面的了解负载的各种状况,是阻性、感性还是什么的,是冲击性的还是什么的,冲击性有多大,等等等等,现在市场上出现的那些节电器好象是什么状况都能通吃的,可能吧,搞电的大家应该都知道

节电,是一项工程,我赞成.....我做了7年的节电工程设计...现在觉得节电更像是一个自动化改造...首先要了解的是设备的工艺流程...然后分析电能浪费在什么地方..然后用自动化的手段让设备尽可能少的产生浪费....而常用的自动化控制目标有调压,调速,补偿等等....而这些赋予了自动化功能的调压(变压)调速(变频)等装置...我们习惯性称之为节电器....

网友E(2010-10-08):
警告一下楼上的cuierwei,不要再发此类广告信息,否则删无赦

网友F(2012-07-22):
需要节电的企业或者个人 ,请加Q:1150945944  电话:15887210968  为各大企业节电20—80%,上门安装,满意后付款!

网友F:
免费为企业节电20-50%,上门安装,绝不动电表和表箱,即可任意控制电表转动。安装满意后再付款。

   Q:1150945944
电话:15887210968

网友G(2012-10-11):
珠海格林赛威科技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道路照明节电改造,自研自产自销的专利产品“智能路灯节电器”,节电率达35-50%。广泛应用于公用事业、企业单位等用电大户,有效实施节电控制方案。该专利技术,高效节能环保除了应用于道路照明外,还可以应用到工业、商业、学校、酒店、银行、邮政、船舶、油田等有电力供应的各种场所。

详情可咨询:18928080600

网友H(2012-12-19):
对于大企业用电量很大的话,搞个节电器还是能省不少钱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公司,北京中科宇杰,提供专业的节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