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继电器烧掉的原因

楼主(2005-11-23):
本人在工作中遇到这种情况:一台活塞式空压机电动机功率为11千瓦热继电器额定电流22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热继电器烧了而马达却没有烧,小弟百思不得其解,望各位大哥能指教一下。

网友A:
那空开跳了没有?

网友B:
这不奇怪.问一下.你的热继电器的最大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B:
老式双金属片式热继电器带重负载的最大额定电流经验选择为负载额定电流的1倍左右.整定范围为1/3-2/3处.就是电机额定电流22安.要用35A或42A的热继电器.整定为22安左右.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继电器整定电流,仔细的分析一下.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只有一相被烧了,是因为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E:
发现一个高低压电器及进口电器的技术交流群QQ:8891038
快加入一起交流,相互认识一下吧!

网友F(2006-03-24):
应该是热继的容量小了及质量本身的原因。我也看过一个配电柜内两台同功率,启动装置完全一样的电机,一台启动正常,而另一台启动不久,就可见热继内的双金属片烧红现象,继而跳闸,换至另一热继下,正常得很。先换个热继试试。

网友G:
可能是空压机启动过于频繁,热继电器额定电流太小,应选用大一级的型号但整定电流还是22A,另外线头接触不良也是主要原因。

网友H:
22A小了一点

网友I: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J:
支持大家是朋友的说法,我也遇到几次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K:
     老式双金属片式热继电器,用久了容易失效。
     最好用空气开关加断相保护器配合。

网友L:
是要选容量大的再整定到22安培才行,像交流接触器的选择也是如此,要留点余量!

网友M:
我认为是电机的频频起动.因起动电流较大.造成热继电器过热.而热继电器的反应较慢..热能的聚集而造成继电器烧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继电器的接头接触不良造成过热.烧坏继电器,请多指教.

网友N:
   建议在供电输入端加一个三相断路器500V/25A取消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