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连接到服务器

楼主(2005-11-23):
操作站无法连接到服务器,这是什么原因呢?
后来复位服务器就又OK了
想请教一下大虾们这可能的原因

网友A:
是否是非正常断开引起的故障?

楼主:
不是
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网友B:
也许操作站的某些程序出现了错误,使它和服务器连不上,重起后,这程序就正常了,所以就又可以连上了.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无论那种系统都是有些程序是在windows下开发的,而向那些程序不可能和windows结合的很好,就会而尔出现这样的问题.而厂家也不可能为了这些小问题再去重新调试这些程序.所以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把系统重新起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