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频繁开关正反转端子的问题?的问题.

楼主(2005-11-23):
因为需要.要用PLC频繁开关正反转端子.变频器频率处于不稳定状态.请教对变频器有没有不利.和模拟调节区别多大.谢谢.

楼主:
就是公用端子和正转或反转端子频繁开合.控制电机在一定频率范围内运转.谢谢.

网友A:
一般没多大关系。你的意思就是频繁的正转反转是吗? 你把起停时间设10秒左右。变频器没关系的。纺织上面有一种摆频好象适合你的需求。

楼主:
不是频繁的正转反转.是频繁的正转.一秒有可能开关几次.频率是随时变化的.

网友A:
你的电机上多大的啊?  在什么场合用?
那你把停止时间设为立即停车。装刹车电阻  拖动的负载如果大的话 变频器余量用的大一点。看看这样行不

网友B:
变频器频繁正反转的情况太多
比如。龙门刨床、电梯

网友C:
注意一下,继电器频繁动作,触点接触不量,会引起较大干扰。

网友D:
‘龙门刨床、电梯’‘一秒有可能开关几次’基本不可能。
如果是大点的设备这么频繁可以考虑凸轮。

楼主:
大家误会我的意思了.因为变频器加速和减速时间设置的长一些.设定好频率后.频繁控制开关正转端子.可以使频率在设定的频率以下上下波动.以达到模拟调速的结果.请教这样的后果.谢谢.

楼主:
我问的问题是有可能要应用的.一个问题.我要找多种房案.不是乱问的.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运行  停止  频率下来的时候再运行  这样实现 模拟调速的结果  这样可能不行  因为电机惯性很大 没有完全停止运行变频器 大的泵升电压 可能会烧模块。 个人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E:
看我能不能理解你的意思:
你要的是给定信号时断时通,给定信号不是固定的那种?
也是说要求在一个频率范围中上下波动:给信号频率上去,停止给信号,机器运转但开始减速,马上又有信号过来,机器再次高速运行?

如果是以上,找个有加减速追踪的变频器就好了。如果负载大,最好是找个可靠点的,呵呵,差点的寿命短,要是负载小差不多的牌子搞定!

楼主:
举个例子.设第一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为60秒.设定频率为45HZ .系统检测信号变为通断信号.来控制正转端子的开关.变频器的频率就会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网友F(2008-06-14):
590  西门子6RA系列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