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测量的是钢板(厚度10MM左右)直线移动时左右的偏移量

楼主(2005-11-23):
我现在需要用接触式位移传感器。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工况:我们需要测量的是钢板(厚度10MM左右)直线移动时左右的偏移量,以便我们能矫正。但是钢板在运动(1M每分钟左右)时会上下波动。用那种位移传感器合适,而且钢板运动时不会碰坏传感器。注:钢板宽度1M多。
请尽快予以答复,并且告诉我相关产品的型号和资料,以便我购买。谢谢!

网友A:
我给你些资料吧

网友A:
告诉我要求。

网友B:
最好用非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如 CCD 之类。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大量位移传感器 广泛用于钢铁行业,但是我看要求工矿比较恶劣,不一定能使用。我们那边激光传感器 精度很高,到是可以试一下,原来用过测钢包,板胚长度厚度等。你可以去我们网站看一下www.spntech.com

网友D:
用近接式(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加二次仪表来控制钢板的左右位移,价格几千块一套。或者激光位移传感器,价格稍贵,接近壹万块/套。

网友E:
呂兄,请介绍多一下你的工况,移动时左右的偏移量是多少?上下波动有多大?表面處理如何?精度要求多高?都對传感器有很大影响,多找销售人员, 最好有樣品試用,我曾試用接触式,近接式,激光传感器,CCD位移传感器,最不理想是近接式及激光传感器,CCD最貴,接触式較可行,但以上的條件必需注意。
我曾用Sony的接触式位移传感器(很冷门的品牌,我不是销售人员,我都是跟貿易商买入),效果滿意。

网友F:
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纠偏系统其中传感器与你类似

网友G:
吕海卫:
象您这种情况,根据我经验,使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是比较理想的,运动的量,测量左右的偏移,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的
例如火车的车轮,和火车表面钢轨的偏移测量等,都有比较多的应用.
有兴趣可以讨论:
电话:13237484382
邮箱:dayangfa@126.com

网友H:
用OD系列产品!价格还好不到一万一套!德国SICK的产品!钢铁厂专用!www.guanzhong.net QQ364835881 郑生!

网友H:
用德国SICK的OD系列产品!www.guanzhong.net QQ364835881

网友G:
吕海卫:
您好!
象您这种情况,还是采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比较合适,
因为是在动态的时候测量位移量的变化大小,这种情况下采用电涡流的是比较合适的.
比如在火车机车的车轮的位移,以及钢轨的位移,鼓风机轴心等等的位移都有应用
电话:13237484382
邮箱:liufagui@126.com

网友I:
我公司测量光栅可用于钢板纠偏检测,目前已应用于宝钢生产线,具体资料可查www.ds-sensor.con ,相关型号为DS2,DS3,D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