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ioserver启动时出错

楼主(2005-11-24):
我在装好ioserver9.0后,进入windows 2003时系统提示有错误,查看事件查看器信息如下:
User configuration for Device0 must have MemoryAddress.
这是什么原因,请求高手指点!!
我的ioserver单独无法连接,要打开view后才有用,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A:
Device0的配置有问题,检查地址设置。

楼主:
我只是修改了node address 为2,该地址与其它mb+地址无冲突,别的还需要修改哪些配置吗?

网友A:
mb+通讯卡的地址是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