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和变频器的通信讨论

楼主(2005-11-24):
我的设备运行次数在15-33之间。当为24次时对应的频率为50赫兹.
程序中是这样的:次数*5000/24然后送到变频器.而从变频器取出
频率是这样的:频率*24/50然后送到触摸屏显示次数.

为什么送的时候乘5000而不是50呢?

请指教!!!

网友A:
您的变频和PLC是什么品牌型号。

网友B:
这个送到PLC里的是工程量,因为PLC不能的位里面不能显示小数,所以干脆先放大100倍,这样PLC里的数字量的精度就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