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炉测锌温热电偶这种安装方法到底准不准确??

楼主(2005-11-24):
有一座镀锌炉,为了测锌温,在锌锅壁的一侧挖出直径一尺的圆盘口,把细长的e型热电偶卷成圆盘状堪在里面,外面用相同直径的圆盘铁盖盖住并用一螺丝固定,周围用石棉填充。然后将接线端引出到炉膛外,用补偿导线接出到仪表,这样测出锅壁的温度后加补偿值后作为锌液的温度。
请问这种安装方法到底测出的锌液温度准不准确???
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使测量不准确??/
大家用过这种测温方式没有??
和一般的炉壁测温热电偶安装方法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你这是贴片传感器,因该可以吧,我们做过贴片,

楼主:
你实在高估了,我们用的热电偶,就是非常普通的那种凯装热电偶,就是比较细长。

网友B:
不是很好,不过可以这么用

楼主:
实际应用后,情况很不理想,如果炉膛里面的压力波动或者排烟风机风门开的不一样,都使测出的温度波动很大。
是不是测量点的密封和隔热没有做好,产生空气对流影响测量的准确度。当我加大炉膛的火,时,温度显示值还会往下降个2-3度,过了7-8分钟后再慢慢升起来,而我减小炉膛的火时温度先升1-2度后才慢慢降下来,显示的值就是采用锅壁测量的值。

网友C:
用细长铠装热电偶应该可以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热镀锌炉的项目

网友D:
这样测肯定不会很精确,顶多反映的是锅壁的温度,可能洞挖得越深越准确,而且热电偶的测量头最好是垂直于锅壁.

网友E:
不一定准,你可以用最常见的铠装电偶,就可以,你的测量点要选好啊,

网友F:
这种测量方式滞后较大,准确程度也不会很高。

楼主:
谢谢这么多朋友给出的见解,其实这种测量方法,我是觉得不是很好,我问过很多热镀锌厂家,都是直接插入锌液中进行测量的,但是由于整体设计是另一家公司,我们只是负责控制部分的设计,当时也没有考虑到测量点的问题,当初这家公司就是以这种间接测量方法为卖点,还说精度达到正负2度(锌液温度430-450度之间调节)所以现在又不能改,总认为是我的控制系统有问题,如果只按显示的温度来说,我的控制精度还是可以达到要求的,但是由于这个温度和实际锌温有差别且无法很好的补偿,所以才搞得锌液温度控制的不准确,我真是有口难辩。
只希望各位做过类似项目的朋友给点启发意见。
应该在哪方面进行弥补?
改变测量方式是不可能了.

网友F:
您可以测试一部分点来得到整体的一个控制滞后性指标,在程序中修正,也可以尝试用前馈或模糊控制。

楼主:
我的确是这么做的,但是由于很多外界因素,如炉膛压力,环境温度等因素无法确定,关键就是补偿值没有一个确定的关系,而锌液在镀件的时候就温度本身就在变化,无法确定是哪个对我测量的温度产生影响,从而使我的控制存在偏差;
你说的模糊控制,实话说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么高,况且模糊控制的话必须对各种影响因素建立数学模型,这不是几天就能完成的。
我现在主要怀疑的是测量的热电偶密封性不好,外界环境或者其表面空气的对流对其测出的温度影响很大,因为按实际情况来说,锌液或者锅壁的温度要突然降2-3度是不可能的,但是显示的温度值有时就是一分钟内就降几度,这肯定反映的不是实际温度。

楼主:
其实如果测量温度不管是锅壁的温度还是炉膛的
温度,如果和锌液温度有一个确定的关系,应该说都可以控制
,现在问题是,他们没有很确定的关系,有时差15度,有时差20度,且这个差值很难确定,即使按经验采用查表的方法也很难确定i下来,况且本身这个表格就感觉很难做出来。
控制精度要保证在正负3度以内,对于430度的锌液来说,就是热电偶直接插入锌液测量也就这个精度,何况是间接测量,稍微有点外界干扰都有可能使精度降低2-3度。

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减小测量点外界干扰,使其温度变化只和锌液温度变化有关,这样有一个确定的关系,控制就容易多了。

网友G:
    由于热电偶是由热端和冷端之间的温度差来感应出豪伏级电压的,所以要想提高测量精度则要进行冷端处理,在工程上采用电桥电路来平衡冷端正极的电势,保持在零电势即可大大提高其测量精度,而且用补偿导线接仪表,故测量精度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F:
既然这种方式已经无法修改,看看能否添加一个温度测量点,在程序中做一个计算,平均或2选1。

网友H:
我想可能是安装的位置不对,可能是送风机送风时形成对流,给热电偶的测量端冷却所置,我建议再加一个测点,试一下,或取两点平均值.

楼主:
通过多次现场观察和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
1,由于加热的是天然气和助燃空气比例混合燃烧来加热,当快速升温时,间接 测量的滞后时间太长,导致温差变大。
2,锅壁夹在锌液和炉膛之间,受两方面的影响,炉膛内部本身温度,压力变化就大,锅壁测出的温度更不准确
3,镀件大小对锌液温度影响很大,镀件的时间周期很短,使得锌液温度没有足够时间达到平衡状态
4,测出的温度不准确,使控制不准确,有时可能做出相反的控制方向,导致误差进一步加大,

网友I:
说句外行话,你这么说明显是热电偶安装位置不对。那你就设置一个起降装置,等测温时把热电偶深入,等不用时把它撤出到其他位置;然后再选用有自适应功能的温控表使用模糊控制PID算法来控制,就能解决问题了,要不,要是利润高的话,就直接测温了,等测完了,正好把热电偶融化在里面,等下次测量再扔一个在炉里面就得了 ,以上部分内容根据以前在论坛里的学习。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J:
寻找用于热镀锌行业的热电偶?删除   作为精华文章    作为基础文章
zjlongs: (2005-12-12 22:16: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要求:
耐高温,耐腐蚀
响应速度快,能够及时准确反映锌液温度。
精度高,能够长期浸在锌液内部其性能不下降。
QQ:435757746

网友J:
不要发重复的帖子!!

网友K:
不知道你那里对成本怎么考核滴?
我原先在武钢协助他们做钢水测温的时候,采用红外测温方法,主要和直插热电偶的区别是与介质没有直接接触,同时测量仪表内部输入相关的介质参数,这种方法测量腐蚀性、高温液态、气态介质温度效果8错,不过成本相对热电偶肯定要高!你可以考虑考虑!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用户反馈,发现锅壁测量方法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基本还是可以反映锌液实际温度,但是受炉膛压力和炉火的影响,波动很大,补偿值不确定。
对于天然气加热的燃烧方式,由于空气没有经过预热,随着天气的变冷,当加大火时,天然气和空气跟着加大,这时多余的冷空气对锅壁温度影响特大,在补偿值不变的情况下,显示的温度随炉火的增大而快速下降,和实际上的锌液温度应该是上升的,造成误差很大,等大温度慢慢上升后,显示值等于设定值后,实际值已经大大超过设定值。